wk-0701终于可以玩啦

楼主(2006-12-13):
搞了n天,一直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后台重新装了声卡驱动,调整了下控,终于可以玩了,感谢大家的贴

谢谢duck1975,

网友:
搂主的0701是PPM还是PCM.

网友:
请LZ 说说具体情况 谢谢

网友:
 楼主是否用这个有次数限制的插件EasyFly?

网友:
可以讲讲怎么设置的吗?我也用这个不会设呢,谢谢了

楼主:
安装 FMS ppjoy(原版的)
ppjoy的音频插件不需要,因为我是pcm的,所以要用SmartPropoPlus
下载地址
http://www.smartpropoplus.com/OldSpp/SmartPropoPlus_PPJoy.html

应该一装就可以玩了,只是控后面的ccpm开关,选择在nor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