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黑鷹新手的建議

楼主(2006-12-13):
從10/8拿到黑鷹V2 400到今天,
算一算也有二個月,
前天開始正式成功停懸,
昨天終於可以停懸兩塊電池,
(原來就買兩塊電池,但往往一塊電池飛不到三分鐘,就要撿飛機回去修理)
我不知道各位在玩直機時有沒有人在帶,
但我是自己摸索,
再加上網上模友的熱情指導,
如果現在有人跟我未能停懸的狀況一樣(就是修多飛少),
請參考一下我的建議.

減少損失的必要改裝建議:
1.腳架改成耐摔腳架,以減少腳架斷的損失(就換成450的耐摔腳架,一付20元,暴力降落還會像球反彈跳一下,代表起到緩沖的效果)
2.尾旋翼改成450用的尾旋翼(增大效果),增加左右轉的速度,不過右轉仍比左轉慢,還在思考改善案(可在淘寶上搜一下,最便宜的是一付5元)

必要調整建議:
1.因為尾槳出力較不足,所以螺距很重要,請調整成以下(資料來源是 加我網站:http://www..com/Technica/M231001T/M231001T3.htm)
项目普通模式3D模式
油门低到高0%50%100%100%70%-90%100%
桨距(度)-269-8.508.5
电流(安培)-7A14A14A-14A
旋翼转速-1800RPM2200RPM2300RPM2300RPM2300RPM

2.油門曲線的調整(我是調整油門曲線後才開始會停懸,所以証明這個很重要)
油門曲線的控制是遙控器決定的,
我用的是Futaba 6EXHP,有五個點的設定,設定如下:
點數     百分比
1             0%
2          45%
3          55%
4          65%
5        100%

3.黑鷹整體的調整(很重要)
我都是參考http://www..com/Technica/Technica.htm#2  上面的調整方式來進行調整,
所以新手不要走彎路,跟著調整就對了

基本上進行改裝與調整後,只要在模擬器上能停懸沒問題的,原則上飛黑鷹就沒問題,
因為整機調整好了,就很好飛,( ...這句話,這是新手怕聽到的...我以前也是)

如果有疑問,可以加我的QQ:239850777
我上班時間都會在線,因為會議比較多,我會慢點回覆的..

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
只有学会了“调机”,才能学会“飞机”,我跟你感受一样。我学的时间也不长,不过我已经开始练习3D了,可能是我太急功近利了吧。呵呵。希望能跟你多交流。QQ:107118693

网友A:
请问你的黑鹰升级金属件了吗?都是哪些?都需要准备什么配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黑鹰升级金属件了吗?都是哪些?都需要准备什么配件?谢谢!

我的黑鷹升級金屬件了...是旋翼頭和主槳夾..

我現在準備的配件有:
橫軸(強烈建議一定要有庫存..我有8根)
主軸(強烈建議一定要有庫存...我有3根)
主槳(強烈建議一定要有庫存...我有10副)
大齒盤(我有2個)
尾管(看自己會不會容易弄彎..會的話就要有庫存...我這個就備了5根)
尾槳(我有1副)
尾槳夾(不容易壞,應該不用備..我有1副)
尾槳軸(我有2根)
腳架組(腳架+滑翹...我有1組半)
機頭罩(如果要賣機,至少要美美的吧..我有1個)
控制杆組(進貨中..買了一組...昨天摔機,把其中一根摔不見了...)

如果你想要有備品的話,就準備強烈建議的那些就行了,省得摔機沒東西可換..

网友:
兄弟,你牛。这么多配件。羡慕啊

网友B:
黑鹰最容易坏的地方是:
横轴
控制杆组(还有球头框多买一点吧。经常出现连杆在球头外断裂,两个一起报废)
尾桨夹(尾桨打一次,塑料球头处断一次)
黑鹰脚架的避震不好,我以前练蛙跳的时候跳断了一个底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鹰最容易坏的地方是:
横轴
控制杆组(还有球头框多买一点吧。经常出现连杆在球头外断裂,两个一起报废)
尾桨夹(尾桨打一次,塑料球头处断一次)
黑鹰脚架的避震不好,我以前练蛙跳的时候跳断了一个底盘。

老大...你在淘寶上也是這個帳號嗎??

賣黑鷹零件的地方都看的到這個帳號....

网友:
老大 這麼多庫存,做多一隻機機也可..哈哈

网友(2007-05-02):
要有交流大家 才有进步

网友:
给黑影400换个315大奖,会稳很多,新手更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