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玻璃钢船体

楼主(2006-12-13):
各位高手,请问能不能用E-44环氧树脂做玻璃钢船体?我在网上看到的玻璃钢大部分是用E-51环氧树脂做的,可是E-51的小包装实在是难买。销售商向我推荐了E-44 ,但我不知它的性能,请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B:
我用着就挺好的.

网友C:
用E44的话最好只买基料不买固化剂,是可以分开卖的。
用自带的固化剂要以1:1比例,混合后很稠会影响施工,如果加入丙酮稀释又会降低强度。
建议用二丁酯和乙二氨做固化剂,比例忘了,在网上应该可以查到。
乙二氨有毒性,施工时注意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