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级别该配什么动力和舵机好?

楼主(2006-12-13):
机子有了是688的,陀螺配了401的,控是6EX,因为以前都飞400级别的,现在不知道该配什么舵机好?
动力也不知道该怎么配?460FX+好盈25A动力够吗?

网友:
电调怎么也要30a以上的吧,我用的好盈40a,舵机用辉盛的就不错,便宜。当然,要有米就用65mg加9650,呵呵

网友:
用海神的3800KV的电机和凤凰45A的电调,一个字:爽~~~~~~~~~~

楼主:
多谢楼上的,我看中商城正在促销的 冬季爽飞套装
不知道套装中的A.K.E冰峰雷电450R35(KV:3500RPM Φ3.17mm)  配我现有的好盈25A动力够吗?

网友:
电调起码也得30以上吧

网友:
都配好了.还要特别注意正负螺距要调好

网友:
新西达的电机也不错,价格也便宜,动力也不错,关键是便宜................................

网友:
买688的应该是注重性价比的,可以试试新西达电机+电调,辉盛9g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