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加入板机队伍!请教一下配置问题

楼主(2006-12-13):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2212KV1000+7.4V1000MA15C+1047+18电调 +孵化微接
1:这种配置可以飞3D吗?
2:拉力和电流大概多少?
3:起飞重量控制在多少G以内?

网友A:
我的配置和搂主得差不多,不过锂电是11.1v的我没控制重量大约500g是架胖机机

网友B:
回复 网友C:
KV1000,配1047,用7.4V。应不合适(拉力不强)。应配11.1V,这样配的话,5安电流就能有370克左右的拉力了,若想用7.4V,配1047浆那就可能要用1200-1500KV的电机为合适了。

网友D:
我的超重KT3D,原本用11.1V电的,后来试过直接用7.4V电,照样上天飞航线.不过吊机的话,就难一点.
电机也是2212,1000KV的配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