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500的金属日字框能用在400上吗?

楼主(2006-12-13):
黑鹰500的旋翼头就是400的V2旋翼头吧!那么金属日字框就能用在400上,对吧?
用过500的出来说说.

网友A:
这个我知道,不能共用.因为我
现在手上有这两款机.

网友B:
好像,大夹片可以

网友C:
450小点。500的大点。不能共用!

网友D(2007-12-01):
可以用,我刚用了。加两垫片

网友E:
桨夹可以共用.日字框不行

网友D(2008-02-01):
各位看官,我上面可能说得不够仔细。
500的日字框比450长一点,其它的没有问题。所以,直接装上去是不行的。在翘翘板的两头都垫个垫圈(圆柱),就可以了。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