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个问题啊,关于电流和电调还有电池之间的问题

楼主(2006-12-13):
还是没明白,为什么瞬间启动需要那么大的电流?
如果电池用万用表量短路电流有17A,那么为什么要用100A的电调
怎么回事,请高手讲讲
那么大的电流是怎么来的?

网友:
[还是没明白,为什么瞬间启动需要那么大的电流?quote]原帖由 happyskybaby 于 2006-12-13 19:50 发表

如果电池用万用表量短路电流有17A,那么为什么要用100A的电调
怎么回事,请高手讲讲
那么大的电流是怎么来的?
17A短路电流用100A电调  因为买不到小电流电调

网友:
如果将万用表表线换粗,一般过得去的5号1.2伏的镍氢电池短路电流就已经大于20安了,如果7.2伏的话……所以楼主用万用表测量的数据误差很大。

打开汽车前盖看看电瓶的接线估计就清楚100安该用什么线了。7.2或11.1伏几十瓦的电机工作电流的确没有100安,瞬间堵转电流就难说了。

楼主:
是这样吗?
换种解释方法如果实际的短路电流是20A的话,那么瞬时电流最大能是多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明白,为什么瞬间启动需要那么大的电流?
如果电池用万用表量短路电流有17A,那么为什么要用100A的电调
怎么回事,请高手讲讲
那么大的电流是怎么来的?

你测过万用表的电流档整体的电阻吗?一般是几百毫欧(带表笔)。

电池的内阻现在可以做到几十甚至十几毫欧,电流可以非常大。

有时使用很大的电调可以降低在电调上的压降(电调越大,其并联的MOS越多,内阻越小),将电压尽可能的加到电机上以获得启动力矩,从而得到很大的加速度。

楼主:
哦,呵呵是这样啊,有什么办法可以测量到准确的电流值呢,谢谢

网友A:
一个数值准确的大功率电阻,用铜线铁线代替电阻也行,量度准确的电阻值,通电后量度电阻两端电压,公式换算即可知道电阻上的电流,误差率达到小数点后两位。

网友:
測無刷可以用鉗表

网友:
还要看什么电池了啊。我一组生命快OVER的NI—MH电池,短路才3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数值准确的大功率电阻,用铜线铁线代替电阻也行,量度准确的电阻值,通电后量度电阻两端电压,公式换算即可知道电阻上的电流,误差率达到小数点后两位。

这个就得进行多次测量了吧,呵呵,改天试下

楼主:
我突然想起来的,如果电池标称是7.2V 1800MH 10C放电的,那么他的最大放电电流也就是20A左右,用万用表量也差不多就是怎么个数啊,误差不是很大呀

网友:
10C肯不是你的短路放电能力,应该是持续放电能力。万用表应该误差可观了!

网友:
这问题也要研究吗?用万用表直接去测电池的放电电流?有意义吗?

这问题也要研究吗?用万用表直接去测电池的放电电流?有意义吗?

网友:
当然有意义了,探究电池或系统各部件的特性,你不觉得是一种快乐吗?

虽然LZ使用的方法目前不是太好,大家说一说不就清楚了吗?

楼主:
谢谢大家来讨论,通过我对各种电池的使用和大家提供的经验,我找到了一点眉目
只想通过这个帖子多学点知识, :loveliness: 可别笑话我哦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