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103A的绿灯为什么常亮?它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6-12-13):
同上

网友A:
常亮表示正在充電中, 如果不會滅或閃, 那你可以調低一點充電電壓, 找"103a" 的貼, 有介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亮表示正在充電中, 如果不會滅或閃, 那你可以調低一點充電電壓, 找"103a" 的貼, 有介紹的

多谢回帖

网友(2007-03-29):
引用 楼主:
同上

绿灯长亮表示正在充电,闪烁表示快充满了,熄灭表示充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