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8 1#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6-12-13):
今天装688 1#  装好主轴和大齿后  转动主轴 发现大齿下的 皮带大主动齿 会硌在 装刚齿的 碳纤维板上 这该怎么解决~~
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就是那里把 皮带大盘齿 硌住了
我只是把 主轴  装入轴承 还加了子带的 铝垫片

网友:
垫多了或单向轴承位置高了点

楼主:
是不是装了舵机之后这种现象就没了  也就是说 大齿受的力就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装了舵机之后这种现象就没了  也就是说 大齿受的力就小了

和舵机没有关系,你不是把止滑罗丝当垫片了吧,就是铝圈带两顶丝那个用来防止主轴下沉的,.(这东西装在主轴固定坐上轴承处,用来防止大齿和主轴下沉)..............
正常来讲单向轴承没有高过主轴固定套,就不会卡住的...........如果正确安装还卡可以把垫片去掉..............

网友:
你的主轴好象装反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舵机没有关系,你不是把止滑罗丝当垫片了吧,就是铝圈带两顶丝那个用来防止主轴下沉的,.(这东西装在主轴固定坐上轴承处,用来防止大齿和主轴下沉)..............
正常来讲单向轴承没有高过主轴固定套,就不会卡 ...

那东西怎么样子呀  能上上图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