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那么霉啊,快成炸机专业户了

楼主(2006-12-13):
我怎么那么霉啊。。。今天去飞,发射机电池忘了充电,开机电压就只有9。6V。我觉得可以飞一个起落。等后面的模友来了就有电池了,起飞,切3D,飞的正爽。才2分钟不到,发射机低电压报警了。以往一般低电压报警了在飞一会儿也不会有事的,我也想再翻两个就下来。翻过来。倒飞自旋上升准备改出,刚做了一般半飞机就失控了,直栽下来, 一看发射由于没电已自动关机了/检查损失。大浆粉碎,是我炸机以来最惨的,至少炸成了几十片。 三个舵机扫齿,主轴,横轴,尾管,侧板也炸裂了,损失惨重。
                 最神奇的是,海神的大齿盘竟然没扫齿,简直不可思议(我决对不是帮人做广告,我的海神大齿是我出钱买的,不是送的测试品。也许100次这样的炸机。99次大齿都会扫,它不过刚好碰到那1%了)不过海神大齿盘真的不错。数码舵机说的很详细
                 这几天我炸机上瘾了,, 前两天XL因为电调的原因炸了。后来我在飞SE做3D的时候,旁边有个飞固定翼的把飞机撞到我遥控上,撞的真他准,又炸,,今天,,,,,,,,,,,,,。。。。郁闷起得。。。不说了,,,修飞机

网友:
安慰一下!!!!

网友A:
 呵呵,这广告做的,咋这么有水平嗫。。。。。。

网友:
同情中....

請問一下..是不是比較硬的木槳都會炸成碎片呀??

最近買的木槳..只要一掃到東西..必廢....

以前買的木槳(較軟)不會這樣

网友:
电直用pcm接受 遥控器上建义设置油门保护 我是遥控器没得信号发射 油门就没有了 大桨停下 如果泥这样设置了 就是倒飞掉下来 对飞机也没什么大的损失

网友B:
自己用450不能用的锂电来做发射电就不会发生发射机没有电的问题了. 但绝对不能过放(忘关发射机),否则发射机就OVER了.
炸机未必是坏事,你以后修理会更迅速!

网友:
哈哈。发射机电池也要老化的。

网友C:
同情ing。。。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450不能用的锂电来做发射电就不会发生发射机没有电的问题了. 但绝对不能过放(忘关发射机),否则发射机就OVER了.
炸机未必是坏事,你以后修理会更迅速!

为什么是发射机OVER?而不是电池OVER呢?

网友:
王者归来改名------炸机归来

网友B:
回复 网友D:

过放会产生高温并且膨胀,当然电池也一起OVE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情ing。。。

为什么是发射机OVER?而不是电池OVER呢?

斑竹也是人,说话也会激突嘛

网友:
看来高手也会犯低级错误,可不要带坏了象我这样的菜鸟.

网友:
安慰一下啊!!

不过大齿盘没扫,也未必是海神的齿盘有什么特别的,我的450这大半年摔了几十次了,大齿盘从来没扫过(这个王版主可以作证啊,呵呵),主要是摔之前都切了熄火的原因。有可能楼主的遥控器没电了,设置的是失控熄火保护吧。:loveliness:

网友:
对于楼主的遭遇深表同情。
另外,如果你使用的是PCM的调制方式的话,一定要在完成遥控器的各项设定之后再把PCM特有的“失控保护”功能开通并进行失控保护的设定。
在失控保护功能里应把油门设定为“0”,其他各项参数可以设定为“熄火降落”模式的参数,这样在开机的25秒之后失控保护功能就会启动,一旦失控情况发生飞机就会自己执行熄火降落的模式了,会把损失降到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放会产生高温并且膨胀,当然电池也一起OVER了.

我觉得发射机要的那点电流不致于令电池发“烫”,所以会不会只是电池OVER呢?
要是真如斑竹所说的,那我还是老老实实用普通的充电池吧,,已经试过N次忘关电源了

网友:
表示同情呀!!!
下次小心点

网友:
深切慰问!

网友:
同炸同炸,呵呵

网友:
同情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同情,,,今天下午有难得的好天气,继续去整。希望今天可以安全归来

网友:
我的36#炸过无数次,大齿也是一次都没扫过呀!

网友:
作为商家,倒是很期望炸机扫齿
大家不要锤我

养成良好的习惯可以大幅减少炸机扫齿概率
那就是感觉救不回来的时候赶快切熄火
楼主这个炸机状态,也基本上是等于切了熄火,所以大齿得以保存
我个人用这招,也是从来没有扫过齿,所有我飞过的大齿都是完好的

 ,哦弥陀佛,但愿生意不要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广告做的,咋这么有水平嗫。。。。。。

网友:
冬天气温低,电池性能要变差,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很多时候炸机不是技术原因的,飞直升机就要顶得炸机后的心理打击

就是要提高“抗打击能力”

网友:
看来生意要上门了,我就不表示同情了,祝贺您技术更上一层楼,我们这里有一句话,今天不炸机,说明今天没进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