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起动问题

楼主(2006-12-14):
请问各位DX  无刷电机怎样从步进起动转入自动换向???

楼主:
本人DIY了一个无刷电调,能用步进的方式起动,也检测到过零点,但一转入自动换向就卡死了,弄了几天了也没搞明白。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卡死之后,你用手把电机使劲转一下,看电机能不能转起来。
如果不行,那是你自动换相程序出了问题。如果能转起来,那是没有过度好。
   支持DIY

楼主:
手转动后也转不起来啊

手转动后也转不起来啊!
但我用另外一台电调驱动电机,用DIY的电调把过零检测口接到电机上,看到驱动口的输出的时序与驱动的那台差不多。不知为什么把电机接到DIY的电调上步进结束后就卡死???

网友:
这个问题说起来也麻烦,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

网友:
你就快要成功了!

楼主:
无刷电调终于可以动了,空载40000rim/min、负载可以有30000rim/min。
但还是有个问题得请教大家,在起动的时候太慢,如步进太快就起不来,请教
各位有什么好的起动方法????

网友:
hehe
很厉害
有资料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电调终于可以动了,空载40000rim/min、负载可以有30000rim/min。
但还是有个问题得请教大家,在起动的时候太慢,如步进太快就起不来,请教
各位有什么好的起动方法????

----------------------------------------------------------
起动无力可能是你的PWM调制方法不对,

网友:
应该参考同步电机的启动方法,原理结构一样的

楼主:
我参考的是:
“基于MEGA8 单片机的无传感器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系统设计”
这篇论文,因我不知道怎样上传,你在网上找找这篇论文吧,
讲的很详细

楼主:
启动问题终于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