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A电调与30A电调、60A电调的区别?

楼主(2006-12-14):
请问18A电调也能带起大电机吗?是否安培值(A)越大,电机的动力就越大。有无配置标准?谢谢

网友:
呵呵 看来是超级新脚来了

18A 30A 60A
打个比方 就像你家的白识灯泡 有40W 60W 100W 的意思差不多了
还有更高的 同理了 :loveliness:

网友:
A 越大,负载能力越大。

网友A:
那a越大是不是越耗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a越大是不是越耗电呢?

如果是接上电机后A越大 耗电才越大的
也就是看你接什么电机了

网友:
我接的是460FX无刷的

网友:
允许的最大电流!

网友:
主要看电机最大电流,太大浪费

网友B:
电调大就是大马拉小车,很轻松,能量消耗还是看货物的重量,电调小,就是小马拉大车了,容易累死小马.

网友C(2007-01-15):
引用 网友B:
电调大就是大马拉小车,很轻松,能量消耗还是看货物的重量,电调小,就是小马拉大车了,容易累死小马.

 说得很形象!

如果用小电流级数的电调驱动大电机,容易将电调烧坏。大电机带的负载一般也比较大,这样就会让小电调处于恶劣的工作环境。比如标称值为18A的电调,你让它工作到30-40A也行,但是时间必须非常短,否则必定会烧毁。

18A电调驱动460FX电机太勉强了,建议用30A电调。否则动力组在空中烧掉就要看您的熄火降落水平了

网友:
不错!不错!

今天又上了一堂课!

网友(2007-11-16):
挖,继续挖,好贴要挖

网友:
顶了,好文就要支持啊

网友:
这是耐压的问题,电流用"A安"表示,电压用:"V伏"表示.电调标示A植越大耐压越好,反之越小.

网友(2008-06-06):
引用 网友B:
电调大就是大马拉小车,很轻松,能量消耗还是看货物的重量,电调小,就是小马拉大车了,容易累死小马.

这个比喻很形象!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得很形象!

如果用小电流级数的电调驱动大电机,容易将电调烧坏。大电机带的负载一般也比较大,这样就会让小电调处于恶劣的工作环境。比如标称值为18A的电调,你让它工作到30-40A也行,但是时 ...

高速旋转的螺旋浆其实是给飞行员当风扇的,当螺旋浆转动时飞行员凉快,当螺旋浆停下来的时候飞行员就开始冒汗了

网友:
任何理论上的东西都是可以通俗化的解释,这才叫哈哈!!!

网友:
电调大小选用要看电机有效工作电流而定,比方说,电机有效工作电流15-25A,电调就应选用3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