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的疑问

楼主(2006-12-14):
1.9x的接受机能用在尚真上吗
2.电直还要用接受机
电池
吗

网友:
1、除了重点,问题不大
2、直接从电调取电,不用专门的接收机电池

楼主:
哪位大哥知道9x变频版(72MHz)的玩电直应该配哪种小接受机

网友A:
一般入门辉胜9克四颗足以,3d60个起落。

网友B:
辉盛9g的舵机可以用于尾舵飞3D
楼上的太高手了
小弟认为,最起码用5g的比较告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