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型发动机的调试(转)

楼主(2006-12-14):
在动力模型飞机中,采用发动机的项目所占比例较大,如何正确使用、保养和维护发动机就显得非常重要。本人针对这个问题粗谈自己的拙见,希望能为爱好者提供帮助。
    常用的模型飞机发动机大致分为压燃式和热火式两种,后者目前采用的较多。热火式发动机分二冲程和四冲程两种,前者功率大、重量轻,普遍受到爱好者的好评;后者噪音小、燃烧充分,但重量比前者大。每台新的发动机在使用前要做的工作十分重要,大致可分为清洗、检查和磨合三步。
清洗
    当您拿到一台新发动机时,切不可急于安装在模型飞机上,首先要对发动机进行解体清洗,把浮在机器表面或内部的尘土和发动机加工过程中残留的金属屑进行彻底的清除。清洗剂一般为煤油,也可用汽油代替,但是一定要在过滤后使用,要确保在无明火和无灰尘飞扬的场所进行清洗操作。清洗一定要细心,把每个可能存在微尘和金属屑的地方都要细细的清洗,以一般清洗2-3遍为宜。
检查组装
    清洗后的发动机需要先进行仔细的检查,然后再组装到一起。检查的内容包括:各零部件还有没有毛刺,如有毛刺可用600号水砂纸打磨,打磨时,不要伤及到零部件的其它部分;还要检查各零部件的配合是否合适。用简单的方法测量气缸容积、燃烧室容积和压缩比参数。前两个参数可用注入液体的方法测出,后者只有通过计算得出。
    以3.5毫升的发动机为例,气缸容积为3.47毫升,燃烧室容积测定为0.33毫升,其压缩比的数值由下例公
式计算:(3.47+0.33)/0.33,计算的结果约为11.5。如果压缩比不在10.5-11.5之间或差得太多,可能会造成不良后果。压缩比过小,会使发动机燃烧室工作压力不够,燃烧做功困难,不好启动,也不会正常运转;压缩比过大,可能会引起过早的燃烧做功或爆燃现象的出现,使发动机工作粗暴,增加机械零部件的受力和磨损,热火栓的白金丝也容易断裂脱落,造成气缸活塞拉伤事故的发生。为达到准确的压缩比,可通过增加或减少缸盖垫片的方法获得。
发动机的磨合
    清洗和调整好的新发动机是不能立即投入高速运转的,必须先进行磨合,没有经过磨合的发动机很容易产生咬死和拉毛的事故。一般的磨合方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在模型飞机上进行,另一种是在试车台上进行。为保证模型飞机的安全,建议您采用第二种方法。
    以下介绍在试车台上对发动机磨合的操作步骤。
    1、准备工作
    选择通风好的场地,在场地上洒些清水,并清扫干净。把发动机牢固固定在试车台上,油箱装好固定死,连接供油管、充压管,经检查无误后向油箱注入燃料。油箱的液平面应与发动机化油器的油针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磨合用燃料为:甲醇80%、蓖麻油为20%,也可加入一定量的硝基甲烷,这样发动机会更容易启动。本人从延长发动机的寿命和抗磨损性等方面考虑,在磨合用燃料中加入一定量的内燃机用LB抗磨剂,增强了新发动机的抗磨损性,并对旧发动机的磨损过度而导致的动力下降起到了很好的修复作用。所以,本人在对新发动机的磨合及使用中一直在采用含LB抗磨剂的油料,其配方为:甲醇67.5%、硝基甲烷12.5%、蓖麻油15%及5%的LB抗磨剂。螺旋桨最好选用比正常直径稍大的做磨合用,这样可以给发动机提供足够的风冷降温条件。
    2、首次磨合
    首先把发动机的化油器油针拧紧,然后回转2圈到2圈半,用母指堵住化油器的空气入口,再转动螺旋桨3-4圈,观察供油管中有无气泡,确认无气泡后卡上点火电源线。此时,电源的正极为热火栓的顶部,负极为塔铁线,可连接在机体上的螺丝处。快速拨动螺旋桨,发动机应发出“啪啪”的响声,这表明发动机工作正常。只要继续快速拨动螺旋桨桨叶,发动机就会启动起来。当发动机转速由逐渐升高转为平稳时,可以脱开点火电源线。把节流阀(风门)开启到50%左右。待发动机转速平稳时,将油针缓缓收小,同时仔细听发动机转动的声音。当发动机声音变得非常清脆时,表明发动机已基本上处在混合气进入量的最高转速状态,这时可继续缓慢收小油针。当发动机转速开始降低时,立即将油针回转,并记下最高转速时油针的位置,然后将油针回转到启动位置,让其运转20分钟左右,再收小1/4圈油针运转10分钟;再缓慢加大油门至100%,持续15秒钟后收小油门。这样重复调整6-8次,初步磨合即告结束。
    3、再次磨合
    在首次磨合结束后,把发动机拆下来进行再次的解体清洗和检查,包括彻底清洗磨合中产生的金属屑,仔细检查缸体内部、活塞表面及相关的磨合表层的情况,用LB抗磨剂涂抹基体磨擦面和磨点。检查工作完成后,将发动机各部分组装在一起,再对发动机整体进行检查无误后进行第二次磨合工作。第二次磨合的重点放在发动机中速和怠速状态的磨合。通过风门的变化观察发动机的工作情况,直到怠速最低时发动机不会熄火。发动机由怠速状态运转到最高转速时,反应要快,再由高向低迅速关闭风门至0.5毫米左右时,不能出现熄火现象。经过两次磨合的新发动机,尤其是在加入含有抗磨剂的油料后,其各个运转的磨擦表面,会形成一层较为坚硬的抗磨损保护膜,使发动机的正常使用寿命延长了1-1.5倍。需要提醒您的是:在选用LB抗磨剂时,一定要根据您的发动机去选用二行程或四行程的。在今后的使用中,应尽可能避免出现发动机进土现象。如发现发动机已进土,千万不要转动曲轴,只有将发动机清洗后才能重新使用。只要您对发动机倍加呵护,它就可以随时为您提供满意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