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遥控模型直升机完全手册 (转)

楼主(2006-12-14):
无线电遥控模型直升机完全手册

无线电遥控模型直升机完全手册

无线电遥控模型直升机可以说是遥控模型中的极品,许多航模爱好者都渴望拥有自己的直升机。模型直升机利用主旋翼的转动,产生与空气的相对运动,造成升力将机身升起,配合发动机的动力,利用微妙的机械操作,改变主桨及尾桨角度,令机身升、降、横向飞行、翻滚、打转等多种不同动作,甚至翻转倒飞,作令人意想不到的动作花式。当你能够控制它离开地面悬浮于空中并做出种种特技,那种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但由于其昂贵的造价和复杂的操纵,使得许多爱好者望而却步。

    近年来,航模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深入,使得越来越多的模型爱好者接触到直升机模型。但是,由于直升机种类繁多,而且在操纵上不同于其它机械模型:直升机是悬浮在空中,方向性的掌握非常重要,它是所有遥控模型中最难于学习控制的。以上的种种问题,使得初学者觉得无从下手,更不要说技术的提高了。如果有一个有经验的朋友进行知道,那就真是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呢?
    本文从遥控直升机的飞行原理入手,详尽的描述了它的零件选购,装配,调整,飞行。希望对众多的爱好者有所帮助。

飞行与控制原理
    通常的直升机维持飞行的动力,来自于其不断旋转的旋翼。旋翼旋转产生升力:当旋翼叶片与相对气流之间的角度变大,发动机同时加大功率,旋翼产生的升力大于飞机重量,于是上升;反之,则下降;相同,则处于悬停或平飞状态。要使直升机前进一般是操纵驾驶杆使各桨叶的角度在不同位置时按一定规律变化,旋翼产生的拉力相对于旋转轴向前倾,拉动直升机前进。使直升机向左或向右飞行也是同样的道理。有的现代直升机还可通过尾翼使机头下俯,增加旋翼向前的拉力,使之前进更快。
    旋翼产生的拉力大小可近似的用下式估算: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模型直升机是如何飞行的。模型直升机飞行主要是靠力的合成与分解,直升机停悬时升力等於重力,当操纵模型直升机前进时原来的升力倾斜分成垂直和水平两分力,水平分力使直升机前进,垂直分力抵消重力使直升机不下坠,但原来的升力分为水平和垂直两分力後,垂直分力必小於重力,使直升机往下掉,所以必须加大垂直分力,这也是推降舵前进时加一点油门使直升机不下坠的原因 (如右图) 。其他如後退、横移也都是同一个道理,只是方向不同罢了。尾旋翼的功用是抵消主旋翼的反扭并用来改变机身的方向。

    直升机又如何使垂直升力倾斜而分成水平和垂直分力?整个主旋回转面要产生升力差使旋翼面倾斜,旋翼面倾斜原来的垂直升力就分为水平和垂直分力了。主旋翼回转面要如何产生升力差?改变旋翼攻角。以前进为例,主旋翼转到在 3 点和 9 点钟方向没有升力差产生,一过 3 点和 9 点钟方向升力差开始产生,随著旋翼转动,升力差渐渐加大,在 6 点和 12 点钟方向产生最大升力差後再渐渐减小,直到 3 点和 6 点钟方向,升力差为零 (如下图) 。如此转一圈一周期,以 1500 rpm 转速为例,一分钟重复上述升力差变 1500 次。

    可见打舵时,主旋翼攻角是不断的在改变。舵打得大,升力差也就越大,旋翼攻角改变如右图所示是呈一 函数图形,各位如果仍看不懂,拿出直升机,十字盘打个角度,旋翼转转看就知了。主旋翼又如何快速改变攻角?这不得不配服直升机发明人者的巧思,透过复杂的连动机构,运用陀螺效应,达到攻角变化周期化的目的。

直升机的控制方式
    1.贝尔方式
    贝尔方式大多使用在真实的直升机,其特性是动作控制较直接,小动作较灵敏但无法从事大动作飞行,也就是小舵灵敏,大舵迟钝。特徵是没有稳定翼片,只有一对配重,有的更连平衡配重都没有,以旋翼头的减震橡皮轴承取代,像实机的飞狼 ( 贝尔 222 ) 就是。
    2.希拉方式
    希拉方式和贝尔方式的特性相反,大舵灵敏适合大动作飞行,应用在R/C直升机,只是现在很少有单纯的希拉控制方式的 R/C 直升机, 希拉控制方式的 R/C 直升机特徵是有一对平衡翼片。平衡翼主要是作为伺服机和主旋翼间的一个中介,以伺服机拉动平衡翼,再以平衡翼拉动主旋翼,达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3.贝尔.希拉混合式
    撷取贝尔式和希拉式的优点混合而成,只有 R/C 直升机采用,其控制流程如下:
    当打降舵时,整个旋翼控制分为下面两道流程同时进行:
    贝尔效应流程
    打降舵 >> 十字盘前倾 >> 剪型臂衰减舵量 >> 主旋翼攻角差在 3 点和 9 点钟方向达最大值 >> 主旋翼最大升力差反应力出现在 6 点和 12 点钟方向 ( 陀螺效应,延後90度 ) >>主旋翼回转面向前倾 >> 前进力。
    希拉效应流程
    打降舵 >> 十字盘前倾 >> 平衡翼攻角差在 3 点和 9 点钟方向达最大值 >> 平衡翼最大升力差反应力出现在 6 点和 12 点钟方向 ( 陀螺效应,延後 90 度 ) >> 平衡翼回转面向前倾 >> 拉动主旋翼攻角差在 3 点和 9 点钟方向达最大值 >> 主旋翼最大升力差反应力出现在 6 点和 12 点钟方向 ( 陀螺效应,延後 90 度 ) >> 主旋翼回转面向前倾 >> 前进力。
    由上面流程可知,贝尔效应流程少了一道陀螺效应,控制较直接快速,而且是透过剪型臂衰减动作量 ( 小舵 ) 以伺服机直接拉动主旋翼攻角,因为是直接拉动主旋翼,所以小舵灵敏,在停悬时的小动作修正,有直接快速的效果,但因拉动主旋翼的攻角很小,所以无法从事侧滚等大动作量的飞行。而希拉效应刚好相反,反应慢半拍,但因为是以伺服机拉动平衡翼再以平衡翼去拉动主旋翼攻角,所以动作量很大,这有点像汽车的方向盘,有动力辅助的,省力转得快,但细微的路面感较差,没动力辅助的,开起来路面感十足,但转大方向,像路边停车,得费九牛二虎之力。
    平衡翼对希拉效应灵敏度影响很大,在旋转的过程中,平衡翼因周期性的攻角变化而作周期性的上下细微摆动,平衡翼上下摆动幅度越大,主旋翼攻角差也就越大,攻角差越大,升力差也就越大,机体的动作量也越大,而能改变平衡翼上下摆动幅度的就是平衡翼攻角、重量、面积、平衡杆长度,平衡翼片中心轴位置、转速 ... 等,其中最方便直接的就是换平衡翼片,换个大面积、轻量的平衡翼片,重量越轻,陀螺效应越小,越容易上下摆动,拉动的主旋翼角度越大,升力差也就越大,翻滚动作也就越快速。

楼主:
直升机的主旋翼调校
根据飞行的不同情况,主旋翼的设定可以分为:学习模式、正常模式、3D立体飞行模式。
    一、学习模式设定:
开启遥控器,PITCH伺服器90度中位,直升机PITCH上下行程中位,右控制杆中位,装上PITCH推杆。
选择遥控TRAVER ADJUST PITCH行程设定与直升机PITCH行程上下完全用尽,但要留一些空间给方向盘摆动,遥控器选择 PITCH分5个点:1=0;2=INH;3=50;4=INH;5=100。
右遥控杆中位,量度PITCH要+6度(图1),调校主桨推杆长短至+6度。
右遥控杆顶位,量度PITCH要+12度(图2),如度数超过+12选PIT第5个点5将数值100减少至+12。
右遥控杆底位,量度PITCH要-2度(图3),如度数超过-2度,选PIT第1个点1将数值0加至-2。
    上述设定通常大部分机种都适用,但也有可能一些特别的情况,只要记住第1个点底位-2或0度,第2个点中位+6度,第3个点顶位+10或+12度就可以了。

如何使用PITCH尺量度主旋翼角度...

二、飞行模式设定:
    当学习有成,各方位控制熟练后,可以尝试往上空飞行,在上空做普通飞行,用学习模式的设定没有问题,但如果要做花式或高速飞行,我们就需要用另一种模式来飞行了。为什么呢?当直升机反转做动作时,原理就是用负角度桨做推力,但控制杆在下面,这时油门应是收油呀。所以,应设定一种模式,控制杆在下时,主旋翼负角度大,油门加大(高级遥控器可有6种模式),而其他的设定、尾旋翼、陀螺仪也须跟着改变。(于POS-N起飞后,按遥控器的FLIGHT MODE转换模式向上飞,降落时转回POS-N)。
    正常模式POS-N与学习模式1-5设定一样。
    飞行模式POS-1
遥控器选PIT分为5个点:1=0;2=INH;3=50;4=INH;5=100。
右遥控杆中位,量度PITCH要+5度,选PITCH第3个点3将数值50加或减至+5。
右遥控杆顶位,量度PITCH要+9,如度数超过+9选PIT第5个点5将数值减少至+9。
右遥控杆底位,量度PITCH要-4度,如度数超过-4度,选PIT第一个点1将数值0加至-4度。
    三、3D立体飞行模式设定:
    3D设定与普通飞行设定不同,因为反转飞行需要更多负桨度数,所以要重新设定。首先我们要知道,直升机有多少度桨可运用,3D飞行最少要18-20度,而机身反应要灵敏(方向盘角度要大,副旋翼重量要轻),陀螺仪如使用电子锁定式,操控更易掌握,尾部完全不用调整。
右遥控杆中位,量度PITCH要0度,调校主旋翼推杆长短至0度。要量度上行程有+12及下行程-9。
(Pitch Normal 设定)右遥控杆顶位,量度PITCH要+12,控制杆中位+6度,底位-2度。
(Idle up I 设定)右遥控杆顶位,量度PITCH要+9,控制杆中位+5度,底位-4度。
(Idel up II 设定)右遥控杆顶位,量度PITCH要+9,控制杆中位+0度,底位-9度。

如何使用PITCH尺量度主旋翼角度

上图所示就是量度角度的工具,上面是量度主旋翼角度的PITCH尺,下面是量度副桨角度的平衡尺。下面介绍如何量度。

    首先固定副翼横铁;

    放上PITCH尺;

  用PITCH尺上横边对准副翼横铁,得出数字即度数。

  以上就是如何量度主旋翼角度的介绍。

楼主:
直升机尾旋翼设定

陀螺仪分为以下三种:机械式;电子式;电子锁定式。下面就分别说明。

一、机械式陀螺仪的尾部设定

机械式可分为一段模式和二段模式,购买时须注意。

依说明书安装好接收机和陀螺仪的所有接线;

开启遥控器和接收机电源;

在遥控器界面选ATS REVO-MIX,按大约值 上30% 下40%;

尾部伺服器不要装上推杆,将遥控器右杆(控制油门和主旋翼)全向下;(右推杆行程会由下至上分为9,中间为5)

装上尾推杆,尾旋翼角度要0度(调校推杆长短),收紧尾推杆,尝试由下1推上中5,尾旋翼角度应约20度,再推上9,尾旋翼角度应约25-30度;

陀螺仪敏感度(NEUTRAL ADJUSTAL)开65-75%,如二段模式,第二段50%(试飞时可依情况调整,尾部摆动强烈,开少,尾部不够固定,开大);

最后要确定陀螺仪的方向有无弄错,由于每家直升机模型厂家出品的尾部方向会有不同,如美国C-CELL和日本就不同。尾部向右方的检查:先向左方摆动尾部,尾旋翼应减角度0度或负度数;尾部向左方的检查:与前述相反。(通常经验告诉我们,若推油门令直升机离地时它在地上打转就是反了,只要将陀螺仪的方向开关(REV.SW)拨向另一边就可以了);

试飞,由于学习时并未能完全离开地面,所以测试不了尾部向哪方移动而做出修正,如依上述的设定,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只是要注意陀螺仪的敏感度作出适当的调校。

二、电子式陀螺仪的尾部设定

注意,安装时远离发动机且排气喉不要给阳光照射。

依说明书安装好接收机和陀螺仪的所有接线;

开启遥控器和接收机电源,开启7秒后方可移动直升机(以免影响它自动测定中位);

在遥控器界面选ATS REVO-MIX,按大约值 上10-20% 下10-20%;

尾部伺服器不要装上推杆,将遥控器右杆(控制油门和主旋翼)全向下;

装上尾推杆,尾旋翼角度要0度(调校推杆长短),收紧尾推杆,尝试由下1推上中5,尾旋翼角度应约15度,再推上9,尾旋翼角度应约20-25度;

陀螺仪敏感度(NEUTRAL ADJUSTAL)开75-85%,如二段模式,第二段50%(试飞时可依情况调整,尾部摆动强烈,开少,尾部不够固定,开大);

最后要确定陀螺仪的方向有无弄错,由于每家直升机模型厂家出品的尾部方向会有不同,如美国C-CELL和日本就不同。尾部向右方的检查:先向左方摆动尾部,尾旋翼应减角度0度或负度数;尾部向左方的检查:与前述相反。(通常经验告诉我们,若推油门令直升机离地时它在地上打转就是反了,只要将陀螺仪的方向开关(REV.SW)拨向另一边就可以了);

试飞,由于学习时并未能完全离开地面,所以测试不了尾部向哪方移动而做出修正,如依上述的设定,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距,只是要注意陀螺仪的敏感度作出适当的调校。

三、电子锁定式陀螺仪的尾部设定

分为两种模式:1、锁定式;2、正常式。

1、锁定式
开启遥控器电源,选REVO-MIX,按值 上0% 下0%、STNT TRIM=0、GYRO=INH、TRIM RATE=30-50%、GEAR +60,-60;

陀螺仪接线方法:OUT接尾伺服器、IN接接收机RUDD、GAIN接接收机GEAR(记住开启遥控器的GEAR功能);

装上尾推杆,尾旋翼角度要30度,伺服器推角角度90度,收紧尾推杆;

陀螺仪灵敏度开50%;

开启接收机电源,开启7秒后方可移动直升机,摆动左遥控杆后停止,注意尾伺服器动作,它会极慢的移动,留意移动方向,用SUB TRIM调整,如移左调右,移右调左,数值由大到小,关机重新再做程序5至不会移动为止;

设定大致完成,试飞时如尾部剧烈摆动,敏感度开少,直至尾部不摆动为止,注意不可用遥控杆的微调或遥控内的功能来修正尾部方向。
2、正常式
开启遥控器电源,选REVO-MIX,按值 上0% 下0%、STNT TRIM=0、GYRO=INH、TRIM RATE=30-50%、GEAR +60,-60;

陀螺仪接线方法:OUT接尾伺服器、IN接接收机RUDD、GAIN接接收机GEAR(记住开启遥控器的GEAR功能);

装上尾推杆,尾旋翼角度要30度,伺服器推角角度90度,收紧尾推杆;

陀螺仪灵敏度开50%;

开启接收机电源,开启7秒后方可移动直升机,略为离开地面,如尾部剧烈摆动,敏感度开少,直至尾部不摆动为止,看尾部向哪一方向移动,降落地面,调整尾推杆长短至不会移动为止。

网友:
打包成一个文件就好了,不过还是要顶

网友:
先顶一下!!再强烈需要打成包提供下载!!!

网友:
这样的帖子是用来顶的 :loveliness:

网友:
  。尘封的宝藏又出现了

楼主:
希望大家  有用

网友:
好东东啊!印刷出书。哈哈。。。。

网友:
极品贴啊   看得我好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