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的 LAMA3 馬達壞了, 可用那種馬達換上去!!原廠的的 ...
ESKY 的 LAMA3 馬達壞了, 可用那種馬達換上去!!原廠的的太貴了!!

楼主(2006-12-15):
(无正文)

网友A:
原厂的30一个

楼主:
原帖由
wwwgwwzcn
于 2006-12-15 16:47 发表
原厂的30一个
那買的

网友A:
我这里有几个 QQ:584199904

网友B:
买一把斜口钳,13圆,拆开原电机尾盖,换一对4驱车含铜碳刷,每对1圆,上一点导电银胶固定,风筒吹5分钟,搞定!还有更省的,买一对电磨用含铜碳刷,切一小块,磨成180碳刷尺寸,每对只要几毛钱

楼主:
不是碳刷問題, 是電機退磁了!!

网友B:
啊?你连续飞很久的吗?怎么搞到退磁了?我的累计飞了542分钟,也就是9个小时了,电机性能还很好 ,如果退磁了,可以买个便宜的180电机,用它的外壳,原厂的转子很好的

楼主:
我是連飛3個電池後退磁的

网友B:
你怎么知道是退磁?退磁温度要270度啊?低于这个温度即使有退也是一点点,就象冰融化一样,不到0度以上是不会的,是一个临界值。电机拆开过看吗?如果碳刷磨损过度会造成压力下降,动力也会下降的

网友B:
我查过,一般微电机磁瓦的居里温度都在150以上,好一点的都在180以上,LAMA的应该不会飞到这么热,这么热都接近电烙铁的温度了,手一碰就会立即起泡

网友B:
如果电机是用强磁的烧结钕铁硼,居里温度高达600以上,工作温度到250,LAMA的好象不是,我网上买的S370可换碳刷的好象就是用这种材料

楼主:
不是原全退磁, 應該是退了一部分, 表現為馬達轉起來無力, 之前用手是拿不住, 現在是很容易就拿住, 而且電流也小了很多, 磁力也比新賣的180電機弱.

网友C:
很好,看到有人讨论180电机了

网友C:
偶的lama电机也是连飞3快电池退磁无力了,两个马达互吸都吸不住。手工好的,网上买个普通180碳刷电机,拆开原电机尾盖,将转子换到普通180碳刷电机上。180电机是铆接的,不好拆、不好装,但装好后比原装的铜刷耐用多了。lama电机就特殊在转子漆包线的直径和圈数上。
打字好累

楼主:
偶用11.1v的鋰電爽飛了3個起落就把180電機燒了, 銅頭熱的溶了脫出

网友B:
LAMA不能用11.1v的

楼主:
其實想不通, 用11.1v鋰電有什麼問題, 油門控少一點就可以了, 不知為什麼還是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