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直升机飞行教学1

楼主(2006-12-15):
直升机飞行教学-1 从“青蛙跳”开始吧
  找一位好老师吧
    相信99%的初学者在刚要想飞遥控直升机时,都会觉得[遥控直升机很难吧......
    原因是大多数的人,看到遥控直升机在广阔的天空中自在穿梭飞行的模样时,自己也想开始试着做做看,但实际上却觉得「到处都不对劲...」。另外,看到其他的初学者操控者在地面上下弹跳的遥控直升机,从他们脸上的表情可以察觉到很拼命精神,但却很无奈的心情...。这个时候,就会觉得玩直升机应该是很困难的。“自己大概不行吧...?”的念头不禁油然而生。但实际上,玩遥控直升机是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可以玩儿的。
    有人不禁要问:“遥控直升机从练习到能够悬停,大约要花多少时间?”现在,我可以清楚的告诉大家:“如果吃掉20公升燃料,还学不会的话,那么...放弃学直升机吧!真的,不要在浪费生命了...!”
    一般初学入门用的30级直升机,如果吃掉20公升的燃料相当实际飞行了8个多小时。到目前为止,RCT尚未发现或听过,有人拼了命的练习8个小时,直升机还浮不起来的这种事,当然,这个前提是在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
    找一位好老师真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很重要,因为他能教你如何避免错误,学到飞行的窍门。所以,想要学遥控直升机的人,快去有教导遥控直升机如何飞行店;可者是参加飞行会,俱乐部。如果不幸,您是在不教导如何飞行的店卖了遥控直升机的话,那么请到比较多人在玩的飞行场地,并带着汽水饮料,鼓起勇气去跟那些玩家说:「请教教我吧.....。」我想,这时候应该可以顺利找到老师的。如果运气真的衰到了极点,竟然找不到一家有教直升机飞行的店或是飞行的会的话,请一定要看看下面的报导,让各位干劲十足的三岁孩子们,最起码能学习到与玩家级差不多的技术。如果你很幸运,找不到很厉害的老师,也不能说后的报道完全对您没有用处。因此,还是希望您能看看。
    今天RCT假设您卖了一架由厂方组装完成的机体,并由模型店家帮你安装遥控设备和做完基本设定的直升机。
    首先,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伤害事故,请一定要找一处十分空旷。并且没有人群活动的场所,而且周边2~3公里内没有其他的直升机同好使用和您相同频率的发射机,请参图①。
飞行前的安全检查
    由于没飞过直升机的人都想一个人自己练习,所以首先一定要找个空旷的安全场所才行,不过,请千万记隹,即使在安全的场所,也是有可能发生害事故。不要怀凝!受伤害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因为,自己离直升机太近的缘故,当然意外的飞行路线发生时,奇怪的很,直升机偏偏就往自己身上飞过来.....。因此,飞行前的各种安全检查动作是绝对、绝对不可跳过的。
    首先,以电动起动器来起动发动机,但在发动机发动之前,有些事情是必要先检查确认的。
    发身机和接收机用的电池是否已确实充饱电了?如果没有,不要犹豫,立刻打道回府吧!
    回到家里,请用充电器将发射机合接收机用的充电电池确实的充电,而且不管是发射机或接收机用的充电电池,在要充电之前要做放电手续同,这样不但对电池本身寿命有帮助,并可拥有较好的充电结果,品质,说到这里,插个花,充电器,放电器是省不得投资,最好再加个测量器.因此没电而摔机那多不值得呀,万一伤到人,那就真的衰死了......。
    之后,将模型店贩卖的直升机用燃油,(一般内含15~30%硝基甲烷成份)以加油帮浦灌入油箱。
    接下来,先打开发射机的电源开关,再打开接收机的电源开关,如果你的直升机上面装的陀螺仪于压电式,请等个几秒种,让它换到中立点,进入有效的工作状态,诅参悦图2然后拨动发射上的两支摇杆。确认各舵面的反应动作是否正常。,接着把火星塞接上1.2~1.5V的供应电源.
    之后,用左手紧握着主旋翼夹头,确认发射的油门摇杆是在最低速位置(最下方)油门微调处在低速的位置上(一般都在中央)。
    说到这里又要插个花了。在前不久的一次飞行里,发动机发动之后,立即传出高速的怒吼声,地上的机体开始扭动起来,这时才惊觉到刚才忘了确认油门摇杆是不是在最低速的位的置,赶快把油门摇杆往下拉,虽然化解了情况,但也是吓出一身冷汗。这里真的要非常谨慎。
    然后,起动器的起动棒确实插入机体的起动棒接孔,用右手紧握起动器,按下电源开关开始发动发动机。
    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发动机已经发动,抓住主旋翼夹头的左手就绝对不要松开,虽然以人手之力绝对可以对抗一颗气量5cc的模型发动机,但已经在转动中主旋翼,将会使人的手受到伤害。如果一不留心而松开左手,导致主旋翼开始转动的话,请不要慌张,赶快把接在发动机油器上的燃料油管拨掉,这样就可以使发动机在最短的时间内熄火,使主旋翼不再转动。
   感动浮上心头
    如果现在要飞的是一架已经做过适当调整的机体,那么请试着让它慢慢浮离地面吧。
    首先一定要让机头对着风头的方向,而人要站在机尾的方向,请参阅图片2。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机体尽可能不受到外界风力的影响而安定,而站在机尾后面看机体的动作反应,刚好跟我们摇杆的打舵动作同方向,如明目张胆才不会搞乱方向。
    这时请确定机体与地面保持水平状态,(也就是说,不要把机体放在斜坡上)。然后缓缓把油门摇杆往上推,此时,固定主旋翼的螺丝可以不用死命锁紧,要让主旋翼能稍微活动就可以了。之所以不要锁死主旋翼,是因为转动时,主旋翼受到离心力,就会自动甩直,达到正确的工作位置,如果销死,反而会让主旋翼没有办法拉成直线状。
    相信,随着发动机地声浪的升高,心条跳速度也会跟着加快吧.....。当油门摇杆从最下方推到将近中央位置时,应该感觉到机体似乎快要浮离地面了。这时候再稍稍隹上推一下油门摇杆,让机体离地,然后立刻将油门摇杆慢慢往下拉。
    怎样?离地几公分了?刚才的动作是一开始学飞直升机时的初期动作,而且要先不断地重复操作这个上下跳的动作,而这种动作在直升机圈内被称作(青蛙跳)。不要觉得见笑,青蛙跳是学直升机的必经之路。
    在青蛙跳的时候,请注意机体的姿态,如果机体一直向前跳,那么请把升降舵 的中立点微调下拉。反之,如果机体向后跳,那就把升降舵的中立点微调向上推。
    再来,观察左右跳的方向,如果向左跳,那就把副翼微调往右扳。反之,如果向右跳,那么事副翼微调就往左扳。
    接着再来观察尾舵在机体离开地面空时的动向,如果是向左甩,那就把尾舵微调往右扳,反之,如果是向右甩,那就把尾舵微调往左扳,请参阅图4。
▲请不要把机体升离地面超过50cm,如果超过这个高度,并突然快速拉下油门的话,你的飞机绝对会从“青蛙”变成“一堆废铁”。不要忽视“青蛙跳”的练习,它能让你在安全的情况下,逐渐练就顶尖技术。
▲图④发射机的微调键。A.副翼微调。B.升降舵微调。C.方向舵微调。由于飞行的外界环境变化,例如风势强弱,导致集体姿态的变化。因此微调经常调整是很正常的。
    以上的微调修正动作一直要进行机体能几乎直直地在原地上下跳为止。
    现在,对想一个人自己练习的您来说,如果真的飞起来,肯定会让自己感到不已。但首先要做到的是,不要让机体飞到膝盖以上的尾险高度。请把油门摇杆慢慢往下拉的观念牢牢记在脑中,并把直升机浮离地面的恐怖感转变成快感。如此不断地浮起,降下,重复,再重复地练习。
    悬空时间延长,并试着操控看看
    前面说的只是在做跳离地面瞬间的调整控制,那么接下来要渐渐拉长机体悬浮在空中的时间,并在此同时试着去操作控机体的飞行动作,除了刚才的油门控制之外,副翼,升降舵,尾舵 的动作更要去尝试控制,观察反应情况。如果机体往前飞的话,就扳升降舵的摇杆向下(上舵)。反之,就推摇杆向上(下舵)。如果是往左飞,就扳副翼摇杆向右。反之,就扳向左边。又如果尾舵往左跑,就扳摇杆向右。反之。则扳摇杆向左。
     当时间在渐渐拉长,飞行高度渐渐升高的同时,也就是您学会直升机飞行的最基本飞行技术,停息。
    说到这里忍不隹第三次插花。记得学会停息的那天,手里机械式的摇着加油帮浦在加油,但心中却充满无限的喜悦与成就感,哇!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忘记那天的.....。
    遥控直升机的飞行就是让人如此快乐,这种快乐其实你也可以得,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摘自台湾《遥控技术》

网友:
总算是过了青蛙跳的阶段了,2003年入手了一架ESKY,一个人也没找到组织,把房间的东西都搬空了然后开始玩,结果弄得墙上都是一道一道的划痕,报废了不知道几副尾桨和几个尾电机,直到4合一烧掉不打算修了也没有稳定地飞过。后来和QQ455878一起上450,两个人尽管没有人教,好歹半个多月后基本能对尾停得住了。飞机好坏是有区别,但有人教或者几个人一起讨论解决问题,新手上路就能快点,至少不会很打击信心。

网友:
回忆往事还是蛮心酸的

网友A:
技术贴,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支持一下~~!

小财神说这个不算,不能送3D光盘哇 ...光盘他又不肯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