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ROM上的无刷电机好像就有直接接三相电的头

楼主(2006-12-15):
我的是三星的,上无刷
电机
下面有三条粗的引线,我估计就是用来给电机供电的,有兴趣的同志可以一试。
给激光头导向的轴也是3MM的,下次就不用怕轴断以,有备用的了

网友A:
但是转子上的极数太少,只有2极。

网友B(2007-02-24):
这种CD无刷电机其实接上电调就可以转 不过力量不大 需要换磁钢和线圈就可以提高动力 坛子里已经有好多成功经验 我也DIY了几个 用在小型的练习机上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