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6-12-15):
今天刚把新JJ 装好,发现电机的油门控制是反的,即最上边才是最小油门。调了好一段时间都调不过来。有哪位前辈可以指点一二,不胜感激!!!我的控是FF6.。: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没人理,只有自己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刚把新JJ 装好,发现电机的油门控制是反的,即最上边才是最小油门。调了好一段时间都调不过来。有哪位前辈可以指点一二,不胜感激!!!我的控是FF6.。:loveliness: :loveliness:

习惯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菜单里的REV项,选择第三通道,设置反向即可

试过,没用,看样子只能是习惯了就好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肯定可以找到的,自己仔细研究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