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mark mc-50BB舵机,做尾舵机如何?

楼主(2006-12-15):
有人用过吗?效果怎么样 标的参数 0.11秒/1.3kg看似不错~

网友:
可以用,但性能不是最好的,还是用S9650、S3154或者HS-56吧。

楼主:
哦~ 不过价格比较便宜啊,还有轴承

网友A:
这舵机速度较慢不适合做尾舵机,还不如用ESKY的8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舵机速度较慢不适合做尾舵机,还不如用ESKY的8克好。

同意

楼主:
唉 原来是虚标 还卖那么贵,有8克的一倍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