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高频头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6-12-15):
请问 高频头干什么用的?有接受晶体了更换晶体不就更换频率了吗??为什么有的可以换高频头啊?

网友A:
好像有些是 固定晶体频率的!不过晶体就在高频头里头吧 好像是这样

网友B:
好象是选择频率信号

网友C:
高频头的作用
无线电遥控频率有36、72等好几个频段,一般地无线电发射设备只能在其中一个频段上工作。厂家在设计制作遥控设备时,将控制电路与射频发射电路做成两个部分,可以降低成本、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因此,更换晶体即可选择同一频段的不同频率,若要改用其他频段的频率,只能更换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