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震动的问题

楼主(2006-12-15):
今天飞水平园时机机(V2)摔了一下,把左脚也摔弯啦,再飞时发现机机打转,锁不了尾!!检查尾翼组没问题,但主翼的震动大,可能这样影响陀螺仪的工作(401),我把主翼组拆开检查,没发现问题,但用手拿着主翼组转动时,感觉到有左右不平衡,这时转动机机,用手摆尾陀螺仪有反应,把大桨加上后,震动就很大,锁不了尾,不知如何去调整!!各位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先检查前皮帶轮.可能己空转磨擦導致不能百分百传动.

网友A:
真牛!!!!脚架都摔弯了居然大桨和尾管都没事?
我的v1没戏55555555555

楼主:
今天发现问题所在啦!一个是大齿与尾传动齿的咬合问题,因为咬合不够造成尾翼转速不够,跟着401把尾舵机搞死啦!!!
这是在我牺牲一个大齿轮后得出的结论!!大齿与尾传动齿咬合不好就会磨损大齿的!!!如图:

网友:
调整尾传动齿轮的位置以确保最大程度的的大齿盘的咬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牛!!!!脚架都摔弯了居然大桨和尾管都没事?
我的v1没戏55555555555

不是每次都一样的,我的V1就试过脚架摔成v字形大桨尾管都没事的(当时除了脚架外还有主轴大齿完了,大桨就掉了一点漆)。

网友:
好好检查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