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电池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12-16):
请问一下,我现在用两块11.1V的1900毫安(10C)电池,采用并联的话,出来后是11.1V3800毫安电池组,那放电C数应该是20C吧!谢谢!!

网友:
相当于11.1V1900MA20C

网友:
应该是11.1V3800MA放电20C

楼主:
楼上的各位怎么答案都不一样啊?

网友:
电池并联,内阻减半,肯定C数长一倍,容量自然也是

楼主:
谢谢啦!楼上的兄弟!

网友:
两块11.1V的1900毫安(10C)电池并联=11.1V3800毫安电池,放电C数10C

放电电流:
2X1900X10=1X3800X10

并联增加放电电流,不改变C数。

网友:
1900 10c = 19A,两个并起来,38A
3800 10c = 38A,等于两个19A
3800 20c = 76A,哪儿多出来的??

网友A:
C数是不会因为并联或串联而改变的。但并联可以增加输出的电流,以达到满足由于C数不足造成的电流不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数是不会因为并联或串联而改变的。但并联可以增加输出的电流,以达到满足由于C数不足造成的电流不足问题。

  正确+10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啊! 又学习啦!:loveliness:

网友:
应是3800mA 10C

网友:
已经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