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练自旋翻

楼主(2006-12-16):
有谁能帮忙呀

网友:
為了讓你的鬥志/信心不死!

建議把練自旋翻先擱下,先將直機的所有基礎航線都練熟了在說!

网友:
在模拟器里苦练。。

网友:
我怎么记得楼主说过已经改美国手了,而且说改手后七天就可以真机自旋翻了?

网友:
呵呵,先练模拟器,嘿嘿。

网友A:
在2006的全国比赛上,我看到很多高手热衷于翻来翻去,但一飞慢速航线就歪歪扭扭,看得人怕怕.
基本功到位,3D飞行才能到位.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2006的全国比赛上,我看到很多高手热衷于翻来翻去,但一飞慢速航线就歪歪扭扭,看得人怕怕.
基本功到位,3D飞行才能到位.切记!

有道理

网友:
第一次嘛,可以理解。应该是临场发挥的问题,就如简单钻洞居然很多选手都是颤抖的勉强通过。压力大啊

网友:
苦练是硬道理

网友B:
刚才在模拟器上面 试用了一下用mode1 好难 不过还算成功了两次
左右手真难配合

PS:突然发现 好像自己的拇指比较短 做大的环绕比较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在模拟器上面 试用了一下用mode1 好难 不过还算成功了两次
左右手真难配合

PS:突然发现 好像自己的拇指比较短 做大的环绕比较费力

我最近在模拟器练了一阵自悬翻的动作,发现开始确实很困难,但是适应后也不向想象的那么难,关键是两手操作的韵律的掌握(需要自己去慢慢体会)配合一些较为精细的修正调整。我一开始右手的动量基本上都达到头也觉得拇指似乎不太够长有点吃力,其实自习观察你发的视频演示,在做自悬翻的时候动量并不需要很大,关键是两手的配合,这样长时间翻手也不会很累。

如果不行建议你把摇杆调短减少拇指的行程,再不行可以换成掐杆的控制方式,这样手指的活动量会大一些,因为原来用拇指是用指肚,掐杆是用指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在模拟器练了一阵自悬翻的动作,发现开始确实很困难,但是适应后也不向想象的那么难,关键是两手操作的韵律的掌握(需要自己去慢慢体会)配合一些较为精细的修正调整。我一开始右手的动量基本上都达到 ...

我还是努力把手指练得长一点吧
这样干点什么别的也许还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