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自发电续行动力N

楼主(2006-12-16):
我朋友说电动车自发电可以续行到300公里;有人明白咋回事吗???我没有见过这种电调啊?有人动这个吗???

                  高人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朋友说电动车自发电可以续行到300公里;有人明白咋回事吗???我没有见过这种电调啊?有人动这个吗???

                  高人请指点

你得 回去问问你朋友啊 把事情说清楚

网友B:
一定有下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 回去问问你朋友啊 把事情说清楚

我问他了,他不太懂~他说就是一般路况~因为带自发电和电机省点电那也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啊·!
        我在想如果有那用电直多好啊!

网友C:
根本就不需要。要不然飞机可能需要做很大。而且烧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有下坡

且有2佰公里

网友D:
我理解这种电动车的原理,是后轮驱动,前轮发电的。但能效转换不高的。
行驶的时候,给其中一组电瓶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这种电动车的原理,是后轮驱动,前轮发电的。但能效转换不高的。
行驶的时候,给其中一组电瓶充电。

那还不累死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这种电动车的原理,是后轮驱动,前轮发电的。但能效转换不高的。
行驶的时候,给其中一组电瓶充电。

我认为你这种说法和国产007里面达文西发明的太阳能手电一个道理

网友:
不管怎么弄,都离不开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你这种说法和国产007里面达文西发明的太阳能手电一个道理

   呵呵  正解~~~~~

网友F:
永动机快要出现了!能量守恒就要被打破了!加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就不需要。要不然飞机可能需要做很大。而且烧油。

           油电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这种电动车的原理,是后轮驱动,前轮发电的。但能效转换不高的。
行驶的时候,给其中一组电瓶充电。

不用两电瓶。有调节器就可以解决!只是不知道怎么发电的,另外有可以用来发电的电调吗?哪里有我咋没有听说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还不累死你?

     呵呵~优点跑题,

你名字下那个电机好诱人阿!多大尺寸!重量呢?可以给我个数据马〉〉〉〉??/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永动机快要出现了!能量守恒就要被打破了!加油啊!

机械效率高于100%!!!kao 快有统治世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你这种说法和国产007里面达文西发明的太阳能手电一个道理

  笑死我了,9494

网友:
下坡充电,上坡耗电,而且人也要时不时踩上几下。

记得去年坛子里还讨论过。

网友G:
作用不大,回收不了多少电能的。同一个电机上坡当电动机用,下坡当发电机用。实际效果并不好,而且很容易烧毁调速器。

网友:
所谓后轮驱动,前轮发电,如果真的这样的话,能跑的路程比没有发电的更短。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永动机快要出现了!能量守恒就要被打破了!加油啊!

  我的牙快笑掉了,以后汽车都不用补充燃料就能一直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作用不大,回收不了多少电能的。同一个电机上坡当电动机用,下坡当发电机用。实际效果并不好,而且很容易烧毁调速器。

       发电机械动力和损耗有多少呢~!我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牙快笑掉了,以后汽车都不用补充燃料就能一直开了!

                人有多大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作用不大,回收不了多少电能的。同一个电机上坡当电动机用,下坡当发电机用。实际效果并不好,而且很容易烧毁调速器。

         请问有这种可以发电用的电调吗〉?我见到的好像都是单向的。只能输入的阿???

网友I:
回复 网友J:

不过,也有可能现在正确的理论在遥远的将来间被证明为错误的,泛泛而论~~~

网友:
楼主还是研究风动自行车比较实在

网友K:
哎。。。。我给你们说说。事实上还是需要下坡,,不然你就骑一会再电动用一会

电池满电---行驶---下坡过程---充电

也就是说,当车上坡时,根据物理学所说,电能通过转换赋予这个车 能量 重力势能

当你下坡时候,,一般的车辆使用刹车,刹车将能量变为热量消耗掉,并且对制动器磨损产生热量

而他就在这个下坡上下工夫,既然你需要使用制动,让能量白白损耗在制动器上,还不如把他收集起来重新使用

也就是说。有刷电机或者无刷电机,,本身就是一个发电机,同时也是电动机

在控制器(模型中叫电调)的控制下,产生初始电流,驱动他前进,当车辆由于各种原因上到山坡上后,获得了足够的能量[重力势能],当你下坡的时候,

他可能设置了一个充电开关,或者直接捆绑在刹车断电开关上(就是刹车尾灯就亮那开关)

当刹车断电开关被激活(打开) 控制器获得信号,停止调制输出,电流输出被终止(一般车就是这样)

但这种另外还加了一个电路,当开关被激活后,还启动了一个充电模块,该模块将完整的切断了控制器为电机提供电力的线路,

并且把电动机运行过程中的能量通过整流电路,稳压电路,大概变换成140%于自身电池电压,重新充进电池,虽然效率并不高,但是却使刹车的磨损减少,而且不让能量白白变成热量消失掉。

当然对于一些高档的混合动力以及电动汽车来说,他们有独立的充电发电机,当刹车激活时,自动接通励磁线圈,然后发电。

对于电动自行车,无法搞那么复杂,但是如果3相(无刷)或者单相(有刷)被大电流重进蓄电池的时候,自然会有很大的切割磁力线的能量被使用转换。

这就是原理! 当然有的电动自行车为了获得更大的发电效率使用了励磁线圈(位于定子)

励磁线圈存在的车,一般都是拥有 瞬时加力 功能的

因为励磁线圈本来就很消耗电能,他位于磁铁后方,磁铁磁性强度并不足够,所以发电时也许并不能将大量能量转化,所以一般他们有励磁线圈,励磁后切割磁力线强度增加,阻力自然上来了。也起到刹车效果

同时磁场间的切割,获得了大量的电磁感应(电能)

这个就是原理

记住,能量转化最高只能到达100% 而目前还没有能达到100%

能量不可能凭空产生或者消失,他只会从一种能量转化为另一种能量

但能量最终将会以热的方式在 我们的可见宇宙 中散发

这就是能量守衡

但不排除由于上述的定律而对未来的探索起到影响,目前无数多的定律由于新的发现被推翻

科学需要进步人类需要进化,定律的改变是必然的

所以上述所说仅在2006年12月21日有效,或者说所说的为当时人类已知的,不排除今后是否有其他的

不过事实上我想。。。能量转化也许可以超过200%

网友:
讲的很全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过,也有可能现在正确的理论在遥远的将来间被证明为错误的,泛泛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哎。。。。我给你们说说。事实上还是需要下坡,,不然你就骑一会再电动用一会

电池满电---行驶---下坡过程---充电

也就是说,当车上坡时,根据物理学所说,电能通过转换赋予这个车 能量 重力势能

当你 ...

                       崇拜!我有时候也满好奇的!哈哈!
         总比没有好奇的勇气都没有的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L:

那我情愿去发电!·嘿嘿~~~
              很久没有想起小学课文《小水车》???好像不是???呵呵~还是忘了!~不过总有人先做得啊~~~

网友M:
不就是电机发电吗?随便问问我,我也能说上几个来,例如,录音机的电机,能发电,不过接上灯泡,一转会亮,[我曾用,12伏,380级带它,6伏灯泡烧过。发电达小容量27伏把],不过电机有内阻,教你把它的转子中的铁转拿掉,换上塑料,或铝只类的转子在把线圈原样缠回,就是一台较好的[发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就是电机发电吗?随便问问我,我也能说上几个来,例如,录音机的电机,能发电,不过接上灯泡,一转会亮,,不过电机有内阻,教你把它的转子中的铁转拿掉,换上塑料,或铝只类的转子在把线圈原样缠回,就是一台 ...

电动机===发电机   发电机===电动机

事实上当初的第一台发电机(是交流发电机发明那人)和电动机本来就可以互用

但后来人们发现,发电机长时间运行中,必须实现无接触,所以利用定子做主发电,但也有磁铁,磁铁对转子上线圈切割产生电流,电流在转子中被整流后输送给励磁线圈,建立第一次磁力

然后继续周期运行,逐渐给主线圈建立电压,从而发电

但现在巨型的发电机(类似三峡电站)没办法无碳刷,那样投资很大,而且电流也很小

所以使用了碳刷,用外部直流电直接励磁。。。。然后发电。。。

当然,普通的马达(直流或交流电机)同样可以作为发电机

例如:

电源---380马达A---连接器---380马达B----负载电器

这里所说的, 你即使是无刷3相[例如AKE]也照样可以的,无刷效率能达到70%-80%  有刷只有40%左右

这里的无刷,必须转子是有磁铁的,,,如果是我们用的220V等交流电机,他们是鼠笼电机或者差不多的,这些是无磁铁的,他们无法发电

照样可以发电。。。但你需要消耗1份的电能换来不够0.4份的电能

其中大部分以热量方式损耗掉了。。。

而真正的发电机,他是为了发电而设计,他不考虑很多电机才考虑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新的发电机,你即使把励磁线圈和主线圈都接上电,他也根本不可以转

发电机是为了发电,他为了更高效率,相序以120度排列,其中励磁并非120度排列或60的倍数

所以他无法接电运行

而电机[鼠笼电机] (交流的,直流动不了)他为了节省控制部分,直接电容启动,所以他有N组线圈同时通电,产生一个涡流,假设你把他线圈放平,把金属(铁)放上头,放手后铁片将向一个方向飞出

这就是直线电机,,,也就是磁浮列车推进用的(德意志的,他利用磁铁和金属吸引产生悬浮,投资小,但速度不会很高 [小日本的(强烈鄙视)利用磁铁同极相斥原理做,所以需要起落架(轮子) 低于80公里无法保持悬浮的,但他不用直线电机,但有致命弱点,一旦烧掉保险。。。嘿嘿,,虽然没有保险,,,但你不怕电线断了?断了的话列车就丢失磁场,直接飞出轨道。。。] 而德国的因为整个车身都在轨道上,,,要么车身全部裂开,,,要么轨道断掉,,,不然根本就弄不出来。。。所以超级安全。。)

又跑题了

再说我们普通的  带磁铁三相直流电机,利用控制器,控制相序,然后由磁铁和线圈间感应运转,,不断换相

当然,反过来,,,磁铁切割磁力线 对线圈。。。产生电磁感应,,,发电

我的模型F22飞机上。。。就用1个汽油机带了3个AKE做发电机。。。为上头所有东西供电,,,当然还需要电池做缓冲,,,不然熄火就麻烦了

QQ356572960

楼主:
回复 网友N:

高!就是高~~崇拜!

网友:
QQ356572960    ;不会把,我做过实验,平常的130电机发电3伏,录音机电机就会发9.3伏的,我的36级油直,就装了5个发电机,[可以说是混合动力机],在特技是用油,着落或大动力是在打开电机功率增长了百分之[36.5]; 我的直机装上了自动断电器,在发电时,给电池充电,在用电时.5级同转,着落.

楼主:
回复 网友N:

理论很麻烦!

可做起来好像就不时那样了!

              用想就更简单阿!我用两个同样电机一发电~结果很让人失望~
                   速度可以弥补一部分不足的是不???

网友:
不会啊,我在油直上装了5个电机,但一切都很正常,[可能是我太聪明把,我是有绝招的]秘密,现在我的机机续航能力提升了3分钟,一个字--爽。

楼主:
回复 网友O:

呵呵~你干吗不用调节器(单向)!可以省掉断电器直接充电!就是同时用电,充电阿!可以看看汽车或摩托车充电!

网友:
#44

发电和磁铁 绕组有直接关系

由于我的F22飞机太大了。。舵机耗电很严重,无线视频很费电。电池很贵,所以我就用了汽油机带发电机来发电

这里的发电机是AKE 35R外转无刷

能够获得45V 4A左右电。通过DC-DC可以转换到12V 10A左右,大概150W DC-DC效率在95%左右

#45
              用想就更简单阿!我用两个同样电机一发电~结果很让人失望~
                   速度可以弥补一部分不足的是不???

必须考虑能量的转换,他不可能专门放个发电机在电动自行车上吧。。。除非是汽车

现在电动自行车就有产品。。。CCTV2黄金时间的一个广告 001电动车 和我说的原理一模一样。

   要是装个发电机在前轮,,,万一励磁过度怎么办??翻车??

另外我在本版的其他几个帖子里也发过关于发电机的

目前由于我的F22需要,汽油机经过一个齿轮后带到30000转给发电机(AKE 35R)一共4个

提供了12V 40A的电流,其中有15A被无线视频给吃掉了。。。还有自动驾驶。。舵机一大堆

另外,如果你需要使用发电机

必须要用DC-DC模块,输入电压很宽,输出只有12V或一个比较稳定的值,价格在30RMB左右的,每个可以提供10A电流,可以多个并联

发电机必须是3个全桥整流,+电容器, 必须用轴联器连接,发电机必须放在一个完全屏蔽的金属盒里,所有输出线必须在盒子内和盒子外都挂电感(就是一个磁环)还要一定有缓冲电池,否则DC-DC模块就要损坏,也无法大电流放电,,,假设发动机停车就完蛋了。 。(当然只有1个发动机的就别考虑了。。我是说他们用独立发动机的,例如我那)

否则你的接收器也许遥控距离不会超过1米。。。就是超过了。。估计半路翻车也正常

给#45 回答的仅仅是用在模型上的时候

自行车用的和我前几帖说的那一样。。。你们也可以咨询卖电动自行车的。。。  反正错不了。。。001电动车那厂家人我就认识。。。能错嘛。。哈哈哈哈

好了。。注意安全。。。切割线圈所带来的电磁干扰不容忽视!!所有东西尽量严格屏蔽,,,如果可以,尽量买一个自放电电感(有一些电器店有,比如没有地线的时候,但某些设备有感应,就使用他,,,类似电磁炉??)

     祝大家成功

QQ356572960
MAIL:coleyinhe@163.com

网友:
好象大家都跑题了呀
   不过如果不跑题确实没什么可讲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P:

学到了!
   以后又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你吗???

网友:
我现在做了一个震动发电机,原理是一快长方形磁石在外面绕上线圈,磁石震动线圈不动,就可以发电,不错把,我是根据手电筒自发电原理做的,我设想把她做大装载自行车上带电机,着样蹬起来回省力把

网友:
要搞永动吗

楼主:
我以为自行车前轮发电因为力矩不同!
  应该可以实现一部分发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理解这种电动车的原理,是后轮驱动,前轮发电的。但能效转换不高的。
行驶的时候,给其中一组电瓶充电。

看来石油公司的员工要考虑是不是要写简历去找工作了。

网友:
大部分带永磁铁的 电动机 都可以当发电机用的

网友:
从这里可以发觉很多人才出来 哦
但不知道有没有用务之地 就不一定了
除了 在模型方面发展 其他???——————

网友:
这是个好课题。电视说过一个人研究的电动汽车是这个原理。充一次电跑300多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到了!
   以后又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你吗???

#49 simber

好象大家都跑题了呀
   不过如果不跑题确实没什么可讲的 ....

  #58 itlin

有问题当然可以问,加我QQ:356572960(加了先发信息来,可能人满了)或邮箱MAL:coleyinhe@163.com

如果不跑题的话说起来好象没什么意义了。。。说说正事再跑跑题   国外N多节目(例如探索,国家地理)不都是这样的模式,,国内的就硬邦邦的。。。

#58 那 能是能。。。。自行车跑120万公里(只要你愿意骑)都可以   不过人家那话后头还有一句。。上坡骑。下坡发电,然后平道的时候用点电动,,,,下坡的电能也作为一种弥补了

zsg  所说的,,,如果前轮再装个发电机,,那车质量增加了。。磨搽增加了。。。电能也会被多消耗掉的。。。。

#51  看看有关 楞次定律 的部分,磁铁在线圈(罗线管)中由于 楞次定律 电磁感应 的作用,而发电。

如果你要做发电机,,,汽油机带他,,,建议发电机尽量用低KV值的电机做,,当然你用专用发电机更好(但能买到那么小的吗?)

发电机必须单个使用,单个整流,,只有是同电压后才可以多个发电机并网。。。如果你把多个串联,而磁极所在位置不相同,,,不但不能获得更高电压,反而消耗电能

总之一句话,,,AKE电力变机械能的时候,他效率算他有95%  可反过来,他也许不到40%!!

KV值低的你可以得到比较低频率,也稳定,而且不用转那么快。。。

反正电动车就是电机也可以当发电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