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截断碳纤管而不裂?

楼主(2006-12-16):
总是容易裂。有什么好办法吗?期待~

网友:
用什锦锉就行了

网友A:
  钢锯条也行吧?

网友:
你在上面用到划上一圈!在折!要划的深一点!(我只有折过雷鸟的平衡竿的!大一点的竿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锯条也行吧?

效果不好

网友B:
先用透明胶缠两圈,再用锯或锉

网友C:
就用美工刀环切,很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透明胶缠两圈,再用锯或锉

这个方法看起来不错  明天试试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环切

  我有位医生朋友专做这种手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用美工刀环切,很好弄。

同意这个方法,把碳杆放在平坦的地方,用美工刀轻轻压在要截断的地方,来回前后滚动,截断后用砂纸打磨打磨,就OK了

网友:
点些502在要截断的地方就可以直接锯了..

网友E:
电磨切割 其实买个电磨对DIY很有帮助的

网友:
用小刀划一圈就OK了

楼主:
大家的方法真多啊,

网友:
我用剪刀轻轻转一圈,一掰就开了,早用小挫修理下,一切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磨切割 其实买个电磨对DIY很有帮助的

对!非常好使!我就是这么弄地.

网友:
实际上我都是用什锦锉刀里面的三角锉,非常好用不会有一点裂痕强烈建议LZ用锉刀.国际通用手法.

楼主:
   我试了包透明胶挫,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包透明胶挫,效果很好

网友:
我用自制砂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环切

BP。。。。。。环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透明胶缠两圈,再用锯或锉
包皮 环切  8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