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鸟,怎么裁KT板

楼主(2006-12-16):
我用刻刀和裁纸刀都试过,但是裁出来的边子都不齐,坑坑洼洼的,裁时感觉刀过一小段就有点卡。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才能裁得整整齐齐。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用刀了 刀要锋利

网友B:
裁纸刀就可以了!!!裁的时候在下面垫木板。

网友C:
1刀要锋利
2角度要小
3或者用电热丝

网友D:
刀够利,切的角度够大,绝对切得漂亮.

网友E:
我是备一块磨刀石,用家乐福买的30件刻刀组,根据需要选刀片,随时准备磨刀,刀一定要快,把头发放在刃口,对头发吹口气头发能断的话,刃就够快了。割厚的地方不要一次割穿,分几次越来越深,最后透穿就齐了。

网友F:
我一般用热割刀(自制的,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extra=page%3D1)
,切割快而平滑,不用磨刀,厚板也能一刀就好.

网友G:
刀要锋利, 否则就出那种状况.

网友H:
手感很重要,力要把握好,这个用裁纸刀来割确实一不小心就来个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