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配油的时候不加硝基甲WAN可以吗

楼主(2006-12-16):
不加硝基甲烷对发动机的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
不加硝基甲烷哪来爆炸力?

网友:
我的30油直,OS37发动机,一直不加硝基甲烷,飞航线,旋停和翻滚都没问题!:loveliness:

网友:
我也不加,但我飞固定翼

网友:
没问题,不影响寿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硝基甲烷是讓油氣在壓縮後更容易爆炸些,引擎的力量大部分還是來自甲醇

网友:
模型甲醇发动机燃料本身就是由甲醇和蓖麻油(成品油用合成润滑油,但润滑效果不及蓖麻油)组成.甲醇是其中主要燃烧部分,也就是说做工是由甲醇燃烧完成的.蓖麻油是提供润滑的.有这两样就可以让发动机很好的运转,而且用此油的发动机不容易生锈腐蚀.   硝基甲烷可以说只是一种添加剂,它的作用是通过燃烧分解氧,可以提高发动机功率及稳定性,但硝基过多发动机会过热,而且硝基燃烧后的残留物会腐蚀发动,.每次飞行后最好用素油过一便.加不加硝基根据自己的习惯来,我一直用的都是素油(不含硝基甲烷)练习,功率也够.

网友B:
要求大力的就一定要!!!例如车 船!! 一定要加点硝基 多少都加点 要不 很容易死活!尤其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求大力的就一定要!!!例如车 船!! 一定要加点硝基 多少都加点 要不 很容易死活!尤其车!

那么越野车肯定是必须加硝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