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在我手的面子上谁给我介绍款控替换雷鸟的控

楼主(2006-12-16):
TDF有哪个型号能用在雷鸟上?好象6A不能用
谁知道就帮帮忙,我的控老是失控,看我的手就知道了

网友:
惨不忍睹,天地飞A适用于HDE,天地飞C适用于CCPM

网友:
  湮  汗啊,同情

网友:
有时因摔机等震动导致接收机精度下降和射频干扰会造成抖舵现象 建议换接收机试试 另外个人认为天地飞的控和雷鸟控从质量和性能相比差异不大 同属一个档次 要想升级还是直接换JR、FUTABA等设备 虽然贵但你会立刻体会到操控手感升了一个档次

楼主:
那顺便介绍下FTB的哪个控合适?

网友:
9x2吧!我现在就在用,配飞高接收。4vf 配飞高接收也应该不错不会失控的!

网友:
如果不出以外,我的1001过1个月转给你!

都和你说过了,别的控不是电脑控,好的电脑控价格高  ................

楼主:
````````````风老是神出鬼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顺便介绍下FTB的哪个控合适?

FUTABA的控我认为只有FF9和最新的FF7合适 6EXH虽然价格便宜但不作推荐 首先现在都是国产的 手感不敢恭维 整体制作水平和FF9差太远 功能对于以后3D也太勉强 等你上了3D机就会觉得不够用 现在买了以后还得换 JR或SANWA的6通设备档次和功能还不错 尤其JR2610 是从功能到显示最接近9通的设备 当然 有米上9X或FF9最到位

网友:
我听了火腿丁的,买了 jr2610,的确不错,高档控的功能基本都有了

网友:
楼主比我还惨 我的雷鸟混控没飞几次就摔坏了,没法只好上了我的FF6,接收机也用FF6 原配的,感觉非常爽,雷鸟的舵机最好也换掉,很烂老跳舵。

网友A:
天地飞A控可以用在雷鸟上的,我就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A控可以用在雷鸟上的,我就在用

怎么接接收线?
能教教?
能上个图给我看下怎么走的线?

网友:
汗啊, 樓主小心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接收混控的那个盒子盖上有标志的,是FUTABA的标准线序,1 是副翼,2是俯仰,3是油门4是方向.
不知道你的雷鸟是第几代的,我的这个不需要改线等

我的这架新的应该是新的混控
直接照本来雷鸟接收上的线序插就行了是把

网友(2007-01-20):
同情中~~~~~~~~~~~~~~~~~~~~~~~~~~~~~jr2610多少钱?

网友:
赶快擦些消毒水哦,红汞水,止血贴,一齐上啦,

网友(2007-03-27):
看得我心惊肉跳的,换6EXHP吧

网友:
雷鸟看来是肉食猛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