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人介绍的换单向轴承方法,不用敲的..试了试很实用 (3P)

楼主(2006-12-17):
6MM爆炸螺丝

把两个要对换单向轴承的大齿盘套一起(中间适当加点垫的东西)

一手抓紧大齿盘,一手使劲拧M6螺母,直至单向轴承到达正确位置

网友:
绝对要顶~~~~~~~~~~你个肺。。。。。。。。呵呵~

开玩笑啦~

网友:
我是用台虎钳来顶的,也是比较方便,还比较容易把握分量

网友:
不错不错,顶的很正,不会弄坏零件。

网友:
原来楼主用的方法 和我要说的话 一样啊

网友A:
刚换了一个,极其不好弄,弄了半个小时,而用套桶扳手我只需要1分钟,以后再也不会用这个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换了一个,极其不好弄,弄了半个小时,而用套桶扳手我只需要1分钟,以后再也不会用这个办法了!

套桶扳手?能上个图看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套桶扳手?能上个图看看么

家里没有,所以才用这个办法!套桶扳手公司里有,就是几个不同规格的小圆拄体,用小的套桶敲,把单向轴承敲到大的套桶里面,然后再把单向轴承敲入齿轮

网友:
其实用M6的不锈钢螺丝加一个自锁螺母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垫。。。

网友:
帮男人顶一下

网友:
靠,这么好的办法,只有天才才想的出来,我要用力顶你,。。。。。

网友B:
不是有专用工具吗? 那么费劲干什么?

网友C(2007-01-16):
回复 网友D:
哈哈!不去掉怎么能拿出来啊,不然越拧越紧了

网友E(2007-05-13):
我考,你这么多的硬盘磁头.......
拆无刷换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