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制作超微型飞机/直升机的朋友快来看啊。

楼主(2006-12-17):
各位想改无刷电机的朋友一定注意,带引线的空心杯电机也有是五极的,真是不好意思,给了大家错误的概念,之前脉冲发动机网友的话我并没在意,真是对不起啊。这是在我朋友的淘宝店里购买此种电机的朋友发现的,在此向第一位购买此电机的淘友孤独的奇迹表示感谢!!

首先是空心杯电机可以很轻松的改造成内转子无刷电机,也就是说很容易就能造出6mm的超小型内转子无刷电机,不过问题来了,好像还没有那么小的无刷电调,真是麻烦。这是原贴: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 ... 2Bwinwin&page=1,这位台湾网友可真是厉害,而且他制作的微型直升机可是成功飞起来了,并且作了两架。这是我在淘宝网上做了一些补充: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2a9b2eb3c821d.jhtml,(不好意思,在这里发图太受限制了)判断是不是空心杯电机,我的经验是看电机的后盖(屁股)左边是铁芯马达,右边是空心杯马达。这两种铁心电机马达后面都有一个小圆盖。这是我抠下来的图片,即使没有小圆盖,也会看到类似轴心的东东。
另外说一下齿轮,齿轮的一个主要参数就是齿轮的模数,简单说,齿轮模数越小,齿轮的齿就越小。模数m=齿轮直径R/(齿轮齿数T+2),而齿轮模数一般都是固定的,齿轮必须模数相同才能相互使用,一般齿轮模数有0.2,0.3,0.35,0.4,0.5等等往上就不说了,两个齿轮的中心距L=模数M*(齿轮1齿数T1+齿轮2齿数T2)/2

网友:
说详细的啦

网友A:
 没啦?多介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啦?多介绍一些

还想知道啥?超微型无刷电调国外是一大堆,国内厂家怎么好象更喜欢大A数的电调,微型有刷电调跟接收机我想这个很容易买到,就是money的事了。

楼主:
空心杯电动机属于直流永磁、伺服微特电机,与普通电机的主要区别采用是无铁芯转子,也叫空心杯型转子。
空心杯电动机具有以下优势:
1、最大的能量转换效率(衡量其节能特性的指标):其效率一般在70%以上,部分产品可达到90%以上(普通铁芯电机在15-50%);
2、激活、制动迅速,响应极快:机械时间常数小于28毫秒,部分产品可以达到10毫秒以内,在推荐运行区域内的高速运转状态下,

转速调节灵敏;
3、可靠的运行稳定性:自适应能力强,自身转速波动能控制在2%以内;
4、电磁干扰少:采用高品质的电刷、换向器结构,换向火花小,可以免去附加的抗干扰装置;
5、能量密度大:与同等功率的铁芯电机相比,其重量、体积减轻1/3-1/2;转速-电压、转速-转矩、转矩-电流等对应参数都呈现标

准的线性关系。

楼主:
气死了,好不容易刚编辑完帖子,发送不上去,然后就上不去网站,一直等要七点多才能上5imx,现在接着来。现在学聪明点,一个一个帖子来吧。
空心杯马达改无刷马达
这颗 6g 舵机用马达 可以改成 内转无刷马达 百分百没问题
空心杯马达线圈架构 有 五极 和 三极  三极才适合
迷你电直尾马达损耗快 所以动起它的歪念头
不过 CC 10A 电变不便宜 还在犹豫中
借此告知 批萨飞友 这个讯息 你可以创造出 全世界最小的一颗内转无刷喔

楼主:
分解开来 最好使用原轴心 摩擦力小 本想改用 1.5mm 但没轴承做罢

楼主:
只需将原轴心分离线圈架[小心不要让线圈变形]
并将磁铁凸出部分的金属管切下[先将轴承打入内也可]  把铜轴承塞回磁铁内孔 粘在磁铁内 固定 再插入轴心粘合,这样内转子就

完成了
再找另外一颗同型马达 拆下磁铁内 铜轴承 一颗
将这一颗轴承 结合刚刚从磁铁切下的金属管  然后组合固定在外壳的前孔
接着将 线圈 固定在外壳 并拉出三条引线 既完成 够简单吧
我还没搞啦 等我买不到尾马达时再来搞
迷你系列动力就交给它吧  至少寿命是 电极接触 马达的十倍以上

楼主:
内转子 完成 注意看磁铁金属管被切了 刚好 齐 磁铁边缘

楼主:
将线圈架 中心铜径 稍微扩孔 使与轴心可灵活转动又可固定之 变成后轴承
接着拿三条细 漆包线 分别焊上 线圈架的 三个电极接点 引出
组合上去 线圈外面绕上几层纸 使刚好与外壳密合 不动
盖上后盖 便完成 超迷你内转无刷马达

楼主:
7v 空载全速 300ma 温度60-70度有 轴承摩擦也有关吧 会烫人
看线圈 应可耐 400ma左右 扭力不错喔 kv值可能要用减速组来换算大约值
建议可在线圈与外壳的围绕纸张 滴几滴高绝缘润滑油 帮助线圈与外壳导热
磁铁看起来是 钕铁硼 材质 磁性相当强 至少也有 80 度耐温吧
总之 它会是无刷电变迷你化的 明日之星
我对飞机没研究  猜想它应该可推 30g[保守一点] 左右的飞机没问题
电变设定时 原以为听不到马达高频声  嘿 还是会叫喔 只不过声音 略大于 蚊子飞行的音量 音 音音 音音音 补上一张 裙下春光

楼主:
下面是我的几张补充照片,这就是三极跟五极线圈构架,改造无刷电机的时候,就用三根线焊接在那三个焊点上就可以了。

楼主:
这就是五极线圈的空心杯马达,它没有引线,底下是一极,外壳又是一极

楼主:
这是我拆开三极跟五极的空心杯马达

里面的磁铁可是超强磁力,粘住13.7g的N60电机很轻松

顺便说一下如何拆解电机,只需用尖嘴钳稍微用力夹电机尾部,尾盖就会掉下来。

网友:
哇,这个不错,不过不知道怎么配置啊,30g拉力的东西。

网友:
好贴,再上个DIY微型无刷的方法

楼主:
哎,看来大家热情都不高啊。

网友:
好啊,不知微型电调那卖?

网友:
5极电机怎么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