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36#到家!~~``(二手滴!~~~~)

楼主(2006-12-17):
昨天36#到家!~~``为什么昨天不发贴今天来发呢?   很简单,我整整修了2天啊!~~~~~~~~~~~   36#JJ大拆,  所有零件检查一便,  发现N多隐患啊!~

首先接受机烧过,看了看,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能凑和用,主机架电池夹部分裂开,AB胶处理了以下,舵机有1个坏了,经检查是里面电线皮脱落,混线短

路了,皮带轴已经没有了凹槽,根本用不了了,还好有备用的,可惜是尾部的,简单处理以下,OK了继续下一步,金属头一共7处螺丝滑丝了,郁闷啊,花了

N个小时来处理这些滑丝的地方啊,累!~~调节双浆的那两个螺丝最难处理了 改了好几次,最后将斜面的地方撮平,用螺丝背上,OK,安全多了,也好调

多了~~~~~其他滑丝的地方都是塑料的,比较好处理,平衡竿弯了,平,发现车条用不了啊,还是用原装的平吧,主轴还好,没有问题,不过金属头估计是

炸过的,怎么平都是歪的,不过歪度很小,对飞行不造成影响,主齿轮别打过齿,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有高人能指点以下吗?,

经过2天的维修,终于可以飞飞了,期待啊,飞了1一个月的22#E都郁闷死了,可以换的JJ飞飞了,

可是悲剧又发生了,22#和36#的操作模式不一样啊,刚飞不到30公分就不行了,小炸了,还好损失不大,简单处理一下就OK了,整个维修过程中,感觉3

6#还是比较结实的,螺丝我都拧短N个了,还好我的备用件还够多,重新检修后的36#,件与件之间的量也很小了,估计我练1个星期的模拟器飞36#应

该比22#要好的多吧!~~~~~~`36#的性价比还是瞒高的,晚上上图给大家看看我的金属36#!~~~~~

楼主:
为什么遥控装置的按键排列顺序不一样啊? 比如说华**的22#E左手是油门和转向,右手是前后和平移,而华**的36#为什么是左手的是前后和转向,右手的是忧闷和平移啊?
究竟哪个是比较标准的操作啊?   这样两个JJ练习的时候很累哦!~   开惯了22#E  再开36#肯定炸啊,

网友:
换手绝对不行。800%炸机!!!!!!!!!!!!!
赶紧换成你的模式吧。不然一定后悔。

楼主:
怎么换啊?!~   没换过   有人能教教吗!?~

网友:
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可以把发射里面的油门电位器和左边的换位置。还需要微调几下下

楼主:
各位都习惯用那只手做油门啊?!~

网友:
就是把对应的电位器插头对换插上。OK

网友:
两种控制手法 36#控需要换成美国手

楼主:
呵呵  换过来了  现在是左手油门左右   右手前后平移

楼主:
自己改完了  顺手多了  要不有要多练习2个月的模拟器了  哈哈

网友:
改的好快!!!!

网友:
36机真的不能恭维啊

网友:
日本手与美国手,不管哪种,习惯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