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DIY一架没有斜盘的小电直,画了示意图,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2006-12-17):
今天路过玩具店,看到一款玩具小电直的结构,受到启发,准备DIY一架没有斜盘的小电直,画了示意图,大家看看,拍拍砖!

采用双桨共轴设计,大桨的速差用陀螺仪来控制,保持平衡,人工调节速查的时候,可以实现左右转向。
最主要的是尾部设计,也是不用斜盘的核心设计,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小电机,垂直安装,向下吹气,机机尾部抬升,整台机机前进;向上吹气,机机尾部下压,整台机机后退。
与斜盘结构相比,可以省略难以制作的斜盘,非常适合于DIY,只是不能向斜盘直升机一样,实现左右横移。

大家看看设计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很好 很好。支持

楼主:
一直都很想从头到尾自己DIY一台完全手工的小电直,只是斜盘和大桨悬翼头的设计一直是大问题,没有专门机床的话,很难加工出来,如果上面的设计可行,就可以动手了。

网友:
前面齿盘可以装在下面,延长轴,更利于同心。
后面变桨的话,反应倒是快,但机械比较复杂。如果是双向调倒也好玩,就是反应可能要慢点了~

网友:
嗯。这种直升机的原型我看见过。不过应该控制有点问题

网友A:
直接用单电机带动两个桨,这样陀螺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单电机带动两个桨,这样陀螺都省了

单个电机还是不行的,主要是机械零件的特性,例如摩擦力、零件尺寸难以保持精确的一致,而且出现速差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调节了,陀螺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可以考虑尾电机恒速,采用一个舵机变距,这样就可以轻松的实现向上的推力和向下的推力了

楼主:
尾电机不用恒速,也不用变距,直接用个微型空心杯电机直驱,这是构思中的微型掌上电直,变距也太复杂了。

网友B:
如何前进或后退???嘿嘿

网友:
 很有新意支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前进或后退???嘿嘿

最主要的是尾部设计,也是不用斜盘的核心设计,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小电机,垂直安装,向下吹气,机机尾部抬升,整台机机前进;向上吹气,机机尾部下压,整台机机后退。
斜盘结构相比,可以省略难以制作的斜盘,非常适合于DIY,只是不能向斜盘直升机一样,实现左右横移。

网友C:
我已有一架这样的机机,全套花260.00元买的,在室内飞很好.

网友:
只是不能左右横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有一架这样的机机,全套花260.00元买的,在室内飞很好.

楼上说的是国内仿造“小飞轮”的仿品,在广州只要110元,很轻巧,旋翼还有塑料圆圈保护。我也有一架,已经可以练到餐桌底下进出,呵呵。只是那个锂电池很不耐用,现在电池已经基本报废了,是4.2V的,比较难配。不过这种玩具是没有陀螺来保持平衡的,想DIY带陀螺的,起飞重量保持在50克以下。

网友:
我认为有难度
最好在尾电机上再加个陀螺仪来帮你保证纵向平衡

网友:
其实十字盘还有很多作用的,除了前后,还有左右侧向,大浆变距,一般的前后还可以考虑,但是,其他的功能都没有了.

网友(2007-02-02):
无法侧倾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