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CAD软件建模设计
旧打印机

楼主(2006-12-17):
可否将旧打印机改造成雕刻机

楼主:
打印机
我有一台坏了喷头的打印机,其它还好,想改成雕刻机,不知哪位有经验,可否赐教一下

网友A:
阿?这个也能改?

网友B:
打印机只有XY轴,没有z轴!
怎么雕刻啊?

楼主:
打印机
打印机是x y轴运动,雕刻机也是xy轴运动。喷头小车改为刻刀或钻头.理论似乎可以。不知哪位试过没有

网友C:
Z轴应该是控制刀的深度的,最基本的也就是象写字一样写完一笔要提笔一样,不能以同样的高度在纸上划来划去。

楼主:
打印机
我的想法加个铣刀,主要切割板材,有点像激光切割机,抱谦不能叫雕刻机。如果有高功率激光最好,直接改成切割机。

网友D:
不切实际的幻想

楼主:
去掉走纸部分直接加一直驱y向平台,把小车改高速铣刀,打印信号可能要延时,不知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