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固定翼有用混控的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12-17):
听说固定翼有用混控的 是怎么回事 ?? 为什么要用 原理是什么
欢迎大家积极发言

网友A:
常见于一些特异机型,如v字尾,飞翼。这些机型的转向和高低都需要2个乃至多个舵机的联动才行。
也有高手利用控的高级功能,联动部分控制,这个就要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B:
襟翼也要用混控功能,呵呵

楼主:
原帖由
唯一
于 2006-12-17 21:07 发表
襟翼也要用混控功能,呵呵
不明白 希望这朋友 说道具体点 谢谢

网友C:
普通情况下,是一个杆控制一个舵面;混控就是一个杆控制两个舵面。

网友D:
如果要用副翼来实现襟翼的功能,也要混控

楼主:
大家说具体点啊 小弟 还是不明白

网友E:
戴氏飞行教材中,就教大家在飞练习机(平凸翼型)时使用混空,使副翼与垂尾联动,防止反向偏航。

网友F:
用的最多的就是左右副翼的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