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外转子和内转子的区别是什么吗?

楼主(2006-12-18):
新手求教``外转子和内转子的区别是什么吗?那一种飞电直要好点呢???谢谢

网友A:
外转子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转子好啊。。

请教  处了散热好 还有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  处了散热好 还有什么啊?

力拒大

网友C:
这个不存在谁好谁坏的,就看你要怎么飞.
内转子的直径较小,利于高转速扭力的发挥
外转子的散热较好,直径较大,利于低转速扭力的发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存在谁好谁坏的,就看你要怎么飞.
内转子的直径较小,利于高转速扭力的发挥
外转子的散热较好,直径较大,利于低转速扭力的发挥.

是不是说内转子得更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