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机动力

楼主(2006-12-18):
请问大家 60#机现在准备升级 可以用哪种型号的无刷
电机
内转?外转? 不知道能不能用外转的 60#机电机前后几乎没空间 用外转怕碰到其他设备 请各位大虾们指导下

网友A:
很多人都是改的外转无刷。JJ上的线路一定要用扎带固定好。

网友B:
内外转子都能上

楼主:
那如果用外转子 用什么型号的呢
请指导

网友C:
建議樓主還是死心好了, 60#那個軟弱的機架, 用無刷那個暴力是受不了的, 你打舵大一點, 機機就都會振的勵害, 偶有3個飛60#朋友都是升級了無刷, 最後我也升了, 結果一樣, 機架太軟, 機機空中振, 沒法隱定原停, 很瓢!!!!

楼主:
那真惨了 算了 就做练习机飞飞好了 不玩猛的动作

网友D(2007-02-04):
我倒是升级了
不过那非常短暂的练习让我的马达主轴断了,机子的确很漂,定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