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Esky 103A的大哥帮帮我

楼主(2006-12-18):
用过Esky 103A的大哥帮帮我,小弟要买7.4V 1800HAM 10C 和 11.1V 2200 MAH 20C的电池
请问大哥这个充电器能用吗,会毁坏电池吗?
小弟谢了

网友:
放心用 吧

就是灯灭了也不要拔 ,等上1个小时后再拔 ,那样电池能充的饱些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可要是这样的话会不会过冲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可要是这样的话会不会过冲呀

只要冲电器是好的就不会过冲,建义首次使用先用万用表监视一下冲电截止电压是否准确。

网友:
我有,而且有2个在用,经过测试,中间那块电池会偏高,达到4.22V,所以绿灯灭了,建议马上取下来为好。

虽然如此,使用了很多次,电池性能不见有什么问题。

网友:
充10次左右, 平行放一次就ok了

网友:
何为平行放 ?

楼主:
我觉得平衡放就是把每块电池的电压放到一样(好像是在正负0.05就可以),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大哥多多指教。好像老贴里面有

网友:
可以用,做好检查就可以

网友:
放电 按电池质量不同应该在2.5-2.75V之间 最好保留电压高一点 我一般放到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