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架的纵向和横向进给量

楼主(2006-12-18):
有个问题问大家,刀架的纵向和横向进给量越小,是不是车床的精度就高一些 。

网友:
关于精度的因素与车床和磨刀的水平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关系不大

网友:
只能说:刀架的纵向和横向进给量越小,车削的刀痕越细

网友(2007-02-02):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问大家,刀架的纵向和横向进给量越小,是不是车床的精度就高一些 。

纵横进给与加工的材质,转速,材料直径,刀具质量,还有机床的刚性与精度有关

网友:
给进量与精度关系不大。精度说白了就是最终加工后的尺寸与目标尺寸的偏差大小。给尽量再小,尺寸差老多,谈何精度?当然,若精度要求很高,表面光洁度达不到也不可能实现精度要求。

网友:
反正我都是小口小口的吃,我那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