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不定期更新连载:用小车控打造三通室内机!!!教程!

楼主(2006-12-19):
一直想做一个超轻的小飞机,这个想法俺酝酿了好久了,手上材料也准备得差不多了,终于下决心要对我的火柴盒遥控车下毒手了:
不过我这人做事好虎头蛇尾,希望大家能鼓励我做下去,不然后果很难说哦!!

目的:把小车控发挥到极限。做出三通道飞机,让小车接收电路直接带动两个单线圈电磁舵机,一小电机。使用一个锂电池

我的前作:56克全比例三通电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9042
9克重无刷电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0058

废话不说了,下面开始。

第一步:先去买小遥控车,牌子很多,电路大同小异,不过分两种,一种是标准硬封装电路的,集成电路有引脚的。另一种是像膏药一样的软封装集成电路,后者不要买,只能改两通的。
然后就拆拆拆!!

得到了下面我们需要东西,当然发射机外壳还是要用的。我为了研究电路,就先拆了发射看看。

第二步:改接收部分:真正的改装开始了。
分析一下小车的遥控电路,这对收发电路是五功能的,除了前,后,左,右,还有一个加速功能。打算用前,后来改成飞机的升降,左,右改成飞机的方向。加速改成飞机的动力控制。

1、先改接收机的电源部分:这个接收电路是需要2-5V电压工作的,原来小车是用1。2V的氢电,所以板子上做了一个升压电路。因为我们要用锂电,所以就要把这部分电路去掉,以减轻重量。

拆掉升压后要连两个地方,一个是原来电感的地方,第二个是红色4148二极管的地方。
改去掉的都去掉了,该连的地方也连了,为了稳定,再在电源上并一个贴片电解电容,当然这个电容也是从别的东西上拆的,咱们穷啊。

2、电源改完了,下面改电磁舵机驱动部分:原小车的前、后控制,是一个桥式可换向驱动电路,正好可以直接驱动一个单线圈的电磁舵机来作为飞机的升降,所以就不用改了。  而小车上的左、右控制就分别是两个单管驱动两个驱立的线圈来完成的,这种双线圈模式不方便用在飞机上所以要改成和前、后控制一样的桥式电路。

分析原来的两个单管分别是NPN的,然后找到一个废微型舵机电路板,拆得两个PNP贴片三极管。另外还需要两个小电阻,330(33欧)或510(51欧)都可以。

进行搭焊作业,这里说明一下接法:新加的两个管子的C极分别与原来两个管子的C极并联,两新管的E极并联后接到电源正极。而两个新管的B极通过一个510电阻后交叉接到原来两个管子的C极。

全部使用柒包线。这是两新管的E极并联后接到电源正极的背面走线。

经测试,完全达到要求,现在可以直接驱动两个单线圈电磁舵机了。

今天先搞到这里,下次搞电机驱动部分。

楼主:
昨晚又搞定了电机驱动电路,接着来。

3、电机驱动部分:

首先确定了发射块的第6脚是加速控制,顺着线路找,竟然发现原发射板已经有预留的线路,只是没有焊开关。先暂时焊一个开关做为调试之用。

偶然发现:手机保护板上用MOSFET管为超低压型,在2V左右的栅压时,内阻可能比4410之类的FET还要小,体积还要小很多。更好的是这种8脚封装的片子同部集成了两个相的MOSFET和两个肖特基二极管,此二极管正好可以用来消除电动机的反向感应电势。于是就拆拆拆!!!

为了验证可行性先连线测试一下,效果不错。

继续手术,利用原小车接收板的空余PCB,刻出FET管的焊盘,这里要打管把这个8脚片子内部的两个MOS管并联,保守估计可以长时间输出5A以上的电流,不过我只打算用耗电为0。3-0。5A的电机。只是心里觉得只有一半浪费。所以就。。。

我焊,我焊焊,焊得真难看,不过还算结实。

需要说明的一下:把两部两个FET并联后,G极通过一个103电阻接到,接收IC的12脚。(实测此电阻用1K-10K都可以)

搞定了,上电测试。效果非常好,输出0。5A电流时,FET上的压降小于0。01V,并且开关非灵敏,如果使用点按手法,还有点调速效果。

楼主:
这两天忙了点,进度慢,不过发射距离已经加强了。
具体做法:
二、发射机的改装:
1、提高发射距离不外乎有下面几种方法:1加大发射功率;2适合加长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加大发射功率可从更换发射管及提高工作电压着手,这里我们先从简单的提高工作电压开始,如果效果不理想,再并行其它方法。分析一下原发射电路,是由两节AA电池供电,电压2。4-3V。现在我们改为两节锂电供电,电压7。4V。而编码IC的工作电压为2-5V,所以要给集成电路加一个稳压电路,这里采用了简单的并联一个4。5V稳压二极管及串联一个470欧电阻来实现。而发射管的供电直接接到7。4V电源。实测,静态电流只有6MA,而发射时的电流也在30MA以内。原机30CM长的拉杆天线没有更换,接收板焊接35CM长的柒包线做接收天线,地面拉距离测试,已经达到50米,如果做全重10来克的飞机的话,已经达到使用要求,故暂不做其它改动。

2、另外发射机还要在适合位置装一个按钮开关,方便控制电机的运转。

总装:

至此,遥控部分基本完成,然后准备做电磁舵机,减速动力组。机身制作等。

网友:
自己刷屏??

网友:
牛啊,遥控距离多少

网友:
先学习,争取把我的软封装的电路也改了,哈哈,一次买了俩呀

网友A:
柴掉升压部份后连哪里?请说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柴掉升压部份后连哪里?请说清楚点.

拆掉升压后要连两个地方,一个是原来电感的地方,第二个是红色4148二极管的地方。

网友:
同志,等你已久了。我以前也做个接两个电机。可惜炸机了!

网友:
电机和桨用多大的?

楼主:
那个电机和桨只是做测试用的,现在还没有做到电机和桨这一步呢,打算改完发射机后,开始做飞机,根据飞机的重量和需要动力再决定电机、桨和电池。

网友:
真是好期待啊。

网友B:
楼主你真强,支持你!!!!!我有一些旧手机里电池,愿意送给你,你可以拆配件.请告诉我地址,我马上给你寄

网友:
晕死 这样的技术我那行啊 呵呵! :loveliness:

网友:
弓虽,丁页 口卫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真强,支持你!!!!!我有一些旧手机里电池,愿意送给你,你可以拆配件.请告诉我地址,我马上给你寄

非常感谢!!
不过我暂时用不到,谢谢!
再这里还要对一位要送我小飞侠设备的爱飞扬朋友表示感谢!
什么时候需要我会找你们的。

网友:
每天上 来都要看看老转的进程啊,一天不看想的慌啊

网友:
才看到这个贴, 一定要顶的.

网友:
呵呵,转速兄的帖子一定要顶!

强烈要求画个电路图来,改前的和改后的,还有那个手机保护板IC的管脚图,等等,要做就作的彻底一些嘛!

网友:
下文、下文、下文...............................

网友:
我就喜欢要么大的,要么mini的,过瘾阿

网友:
电路高手!强烈支持!

楼主:
这几天事太多了,可能要放一放,不过我会尽量整理出电路图来。

网友:
强烈强烈的关注啊.

网友:
Up, 转速继续啊.

网友C:
不是说是全比例的吗?现在还是开关的啊?难道后面还有厉害的招数?

网友:
果然“不定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是全比例的吗?现在还是开关的啊?难道后面还有厉害的招数?

全比例的三通机早就做完了,全重57克,可以看我的贴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9042

这次要做个更加轻小的,所以只能用开关设备做了。

网友:
老大,如果发射机Ic的第6脚空着,那么接一个开关跟谁相连啊?接收机上电机两极接什么地方啊?还有阿老大,这小车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谢谢了

楼主:
发射块6脚跟地(电源负极)之间接开关。
接收块上对应的输出脚通过一个电阻跟FET的栅极相接,FET的漏极接地。
电机两线一条接电源正,一条接FET  的源极。

网友:
顶起来!!!过几天找你去,顺便把朋友的小拉马修以下.愿意否.抽空来东营交流一下可否.??

网友:
顶力支持楼主的制作

我也顶力支持楼主的制作。
旧手机锂电池我有很多,你要拆哪一部分,跟我支应一声,立马拆了免费寄给你!!

网友:
很牛啊!

俺也想做 就是很多东西都找不齐啊!

网友:
进展如何?我用的是两块Mp3锂电(7.2v)电机和桨同你的差不多。改天上图。

网友:
楼上的, 电流可能不够啊.

楼主:
刚拿到新电池,50MA 10C的重1.6克.
不过还在为动力伤脑筋,所以一下没有进度.不是拉力有限就是电机太重.

网友:
郁闷啊。在济南找不到楼主那种遥控小车啊。

网友D:
济南还找不到?奥迪双钻,雷速登迷你遥控赛车。

网友:
玩具店多的是。:loveliness:

网友:
强贴不顶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济南还找不到?奥迪双钻,雷速登迷你遥控赛车。

呵呵,这种我当然买过了,都是带黑疙瘩的。而且价格超贵。我还做过一次冤大头呢,我买的88元呢。

网友:
我也想做一架,这个电机能用吗?

我在CD机上拆了个电机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飞机上,要不要改绕线?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帮我看下,我不懂电路这一块儿。

网友:
稳压二级管从哪儿拆下来的?

另外, 转速不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电机吧. 出个主意, 不知道行不行.
给接收也装个稳压电路, 芯片与电磁转向用5V以下, 电机用 7.2V,这样,估计可供选用的电机范围就多了许多。

楼主:
没必要用7。4V的,从电路上来讲,太容易搞了,可是这样会增加太多的重量。得不偿失。
我现在不是找不到电机,而是手上的电机,不是力太大了就是太小了。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
喔, 还有嫌力太大的.

网友:
我试着从发射第6脚接出一根线, 连在电源负极.
果然, 接收的第12脚有电压输出.

太高兴啦.

网友:
唉,又试了一个多小时,把FET给弄坏掉了, 还好, 没把 RX-2 给烧掉.

网友:
出差偶尔翻看客户的《电子报》,2006年44期上有这种小车的电路图,呵呵,死皮赖脸的要回来了。拍几张照片,大家参考啊。能找到电子版就好了。

网友: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_type=table#pagebar
转速,这里也许有你需要的东西

网友:
我的发射与接收已经OK啦.

今天为了尝试让集成块里的2个FET并联, 我把5块手机锂电, 先后弄废了4块, 最后一块就没再敢尝试并联了, 先用其中一组.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