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顶置电调改大电流的疑问!

楼主(2006-12-19):
电调设计时驱动芯片内已经烧了程序。这些程序包括启动程序、换向程序,PMW电流控制程序等等。其中对改电流有制约的程序就是电流控制程序,它是跟据板上的MOS管的最大电流设定好了的。如果我们将MOS管改为大电流的,看似能用,但实际上能带的电机的最大电流还是原来的那么大。如果超过原先设定的最大值。电调是会作保护的。
当然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最大的好处是不再容易烧管子了。
个从意见,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呵呵 应该完全正确 但可以连电流检测电路一起改了 那应该是更好的
但也有的软件没有电流限制的  那应该 可以改更大的电流了

网友A:
很多电调并没有真正的过流保护,只是通过检测温度来保护。瞬间大电流下温度没有升高到保护点就烧了。所以通过加多管子来加大电流是行的通的

网友:
LZ你所说的限流,是根据MOS管的内阻定的,当MOS管上压降到达一定值时,则降低输出,而当MOS管并联时,并联一个内阻则降为原来的一半,同电流时压降也是原来的一半,则电流扩大一倍时才限流保护,所以并管方案很实用,当然,建议在扩大电流的同时,增加电调上滤波电容的容量,以减少波纹。

网友:
据我了解绝大多数电调都不会有“PMW电流控制程序等等。其中对改电流有制约的程序就是电流控制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电调并没有真正的过流保护,只是通过检测温度来保护。瞬间大电流下温度没有升高到保护点就烧了。所以通过加多管子来加大电流是行的通的

同意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