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主马达齿轮问题(雷鸟)

楼主(2006-12-19):
找到一个14t的齿轮,想用在雷鸟主上。知道这个齿轮齿数大了所以一直犹豫。请问一下,真用了会有啥后果会不会烧这个烧那个?

网友A:
14T的太大了,主桨转速过高,马达会超符合,而且尾巴会锁不住。
油门慢慢给,如果气温不是很高的话,应该不会烧混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谢谢斑大。我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