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大大,尾舵中立异常,请给个说法,谢谢。有图

楼主(2006-12-19):
测试步骤如下:
1。开控,锁尾状态。
2。接sjm电。
3。初始化完成后进入非锁尾。
4。向右打舵,回中立,如图
5。向左打舵,回中立,如图
明显两者角度有差异
我的尾舵中立状态如图
左右后位置没有变化啊,都是这个中立位。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桨页是不是有间隙?

楼主:
经查,尾部滑块,有一自由行程,1mm左右

网友B:
靜态打左右舵因传动方向的改变使頂位換向所以会出角度差.不会影响飞行时的锁尾.飞行时都処在右舵的抵消反扭力位置,只在高速左旋转机身时処在左攻角位置,从右到左的換向过程中吃掉位差,这对操控的影响極小極小.您也可以选擇升级的全轴承关节尾变距,它减少了变距力的分散及游隙.

楼主:
什么时候再有送尾推升级件阿,快过年了哦

网友C:
呵呵 我升级了尾推系统,好用

网友D:
你好!升级尾推系统是免费的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当然不是免费的啦 120/套

网友G:
即使滑块没有松动位,那四个螺丝连接的地方也有松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