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特怎么样

楼主(2006-12-19):
本人是新手,想买西马特C3 350车床,有了解的请指教。

网友:
不太懂床时,买西马特,等明白了,大多都买其他车床了.

网友:
西马特很糟吗?

网友:
还是买华飞吧

引用 楼主:
本人是新手,想买西马特C3 350车床,有了解的请指教。

我买的C3都后悔了,太贵。主要是尾座太小,影响精度。
http://www.hflathe.com/gb/cpzx/xptj/2005-06/1118126378.html   这是一款很不错的床子,不少网友都买了她,你可以翻一翻前面的帖子,会让你有个明智的选择。

网友:
多谢楼上指教哦,我也在盘算买车床呢

网友:
小心别上厂家"潜水员"的套啊!!!!!!!!!!!!!!!!!!!!!!!!!

网友:
最好买当地的

网友:
西马特的问题或不好是啥啊?想了解呀。

网友:
我买了X2,西马特的,还可以啊

网友:
现在用西玛特C2,反正对我来说够用。

网友:
西玛特太贵了,华飞的性价比好些,D210几乎可以和西玛特C6相媲美了,只要3600元,西玛特C6可要5000多啊!

网友:
说实话--C3用起来还是不错的,我原来用的就是C3A,无级变速,除了挂轮---反正一般小车床都要换,其它操作都很简单方便,声音也很小,如果是做软材料,小东西,真的不错,后来因为嫌太小了,换了C6-----用下来还是觉得C3A好用,就是太小

网友:
我是C2,用用也不错!

网友:
技术参数Specification

型号Model D250×400
D250×550

床身上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Max. swing over bed
ф250mm
ф250mm

最大工件长度 Distance between centers
400mm
550mm

主轴孔径 Spindle bore
21mm
21mm

主轴锥孔 Taper of spindle bore
MT3
MT3

主轴转速范围(6级) Rang of spindle speeds(6 steps)
125-2500rpm
125-2500rpm

尾架套筒锥度(莫氏) Taper of tailstock quill
MT2
MT2

车削公制螺纹螺距 Metric threads can be cut
0.4-3mm
0.4-3mm

车削英制螺纹螺距 Inch threads can be cut
10-44TP1
10-44TP1

电机功率 Motor power
0.6KW
0.6KW

重量(净重/毛重) NW/GW
112/143Kg
115/145Kg

包装尺寸(长×宽×高) Package size(L×W×H)
1050×560×580mm
1200×560×580mm

网友(2019-03-29):
家用应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