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装无刷!

楼主(2006-12-20):
最近好象有朋友问艾特塞斯纳无刷的安装方法,是哪个贴我记不得了,其实很简单的,把铃铛上在木版上,在把木版固定在机头的塑料板上就行了.
这是装了无刷后炸了机拍的

这是刚装好时.

网友A:
传说中的沙发

铃铛的座子就是直接铆在机头板上.这个机翼太平不稳定.上次看见别人飞.一离地就侧翻躺在地上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铃铛的座子就是直接铆在机头板上.这个机翼太平不稳定.上次看见别人飞.一离地就侧翻躺在地上睡了

没有觉得不稳啊,挺好飞的机机~~~

网友:
上反角小容易侧翻.

网友:
起飞小心侧风的影响,真机都有可能侧翻的~~~~~

楼主:
呵呵,超好飞的飞机!~~我觉得是四通机当中最好飞的,只是一顶要改了无刷才能爽.

网友:
  不改无刷装锂电也行,只是放电能力要大于25安。还有就是这款机滑翔能力太好了,降落时只管熄火滑翔就行。
  我有一架,飞到没意思了整套250转让给同学了。

网友:
飞机的结局基本上就是前两张照片的样子

网友:
学生 炸的这么狠,能修好不还

网友:
用广告芙蓉板按防火板大小自制一个,厚度可以不同尺寸多做几个便于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