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M显存 可以玩G3.5 吗?

楼主(2006-12-20):
32M显存 可以玩G3.5 吗?

网友A:
什么配置啊??
把g3所有图形选项调低,应该可以玩。哈哈

网友B:
那 945G 集成的 GMA 950 图形芯片呢? 开 192M 共享显存的情况下

网友C:
共享显存,图形加速能力有限! 估计效果不会很好。
楼上的兄弟可以试一试!

网友D:
恩
我的9700 64M的
都勉强

网友E:
你如果用G8的话,估计32M显存都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F:
可以,注意调成全屏模式,然后用800X600,把所有的特效都弄成低,就可以玩了,,,,,,
在窗口模式下估计很多机器都受不了
我的本本都可以玩,,,,32M 镭9000

网友G:
不会太好~~

网友H:
X300 64M玩哪个模拟器效果最好

网友D:
又个被删ID了
很没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