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可以做得人性化些

楼主(2006-12-20):
目前普通的电调都没有设定电池截止电压的设定项,造成很多模友在玩以电池为动力的模型时电池过放电现象,这是件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设计者有考虑的话,完全可以在电调上设计一组DIP开关,通过单片机读取这个值来确定电池低压保护,如果高级的,当然都用USB接口来设定了,不一定非得要很贵的电调才能做到吧?因为大多数电调都是单片机控制的,这么个简单的事作做不到?原因如下:
1.大多数电调是用单片机来实现调速控制的;
2.大多数电池电压都是以3.7V为标准倍数的(较少有使用其它规格的);
3.让用户设定其电池保护电压以避免电池报废是每个模友的愿望;
4.技术上不存在太多难度,且成本也不多;
如果厂家想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可能你的电调会卖疯了。

网友:
感觉如是也~@

网友:
电调厂家可以看看吧,最好做一下产品功能需求调查!!

网友:
不知道兄弟用的是哪种普通的电调,我用过的最便宜的辉盛18A,都有一个跳线可以选择 7.4v还是11.1v保护,现在更多的电调,都是可以通过摇杆来设置(这样开关的成本都没有),甚至有设置卡
难道兄弟说的是有刷电调?

网友:
电调有电压保护设置啊。我用过的电调都有啊。不过一般我还是比较相信定时。每个电池只飞8分钟。没有电池鼓包哈。

网友:
不知道LZ兄弟是做什么的
别上年的时间花在研究软件的问题上
而LZ却说简单的很
我觉硬件容易解决 而软件要完美可不容易哦
呵呵 别介意  个人看法了

网友:
是好多电调都没有此功能哦!

网友A:
顶一下,不要辜负了用心人的热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不要辜负了用心人的热情

我见过的电调都有LZ所说的功能,,包括最最便宜的电调也有...

网友:
基本上每个无刷电调都有此功能.只是电压有的可设置有的简单的就一种保护电压,没听说过没保护电压的电调,可能LZ用的比较特别.

网友:
黑鹰电直原配的电调好象都没有哦!我用的是400,450都没有!我今天还细看一下没找到。且说明书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