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有个致命的缺陷

楼主(2006-12-20):
sjm有个致命的缺陷,它的机身结构是横向的,只要降落重点肯定出问题
如果你作下来摔机 ,损失就..............
侧面摔机呢,损失也不会小,主桨,横轴,主轴,尾部肯定也有坏的地方

网友:
降落重点问题不大。我最重那次也就把脚架的金属件搞弯了,金属件差不多折起来了碳板也没坏。
侧摔基本主桨、主轴、大齿都要完蛋,稍重一点头罩、侧板、脚架也会完蛋。
不过其它机型这样摔也好不到那去。
相对来说,sjm结构较简练,零件较少,每个零件都可以单买,维修比较省心。

网友:
最近sjm、36#轮流炸(冬天风大),越炸越觉得sjm经济实惠!

网友:
炸起来什么机型都一样。不过sjm400关键是修理起来方便。

网友A:
要说修理方便还是亚托

网友:
我飞V2差不多两个月,摔了无数次,只是脚弯,螺丝掉啦,其它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说修理方便还是亚托

 兄弟。就亚托的那几个舵机装死人。亚托。x400。sjm400。我都拆装过。还是sjm400方便。要说sjm400不方便的话。就是他的螺丝小。 有点考验动手能力

网友:
实践是检验好用与否的真理!!如果SJM不好的话,就没那么多模友使用它的!!!反正我使用它练习从不会到悬停,感觉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就亚托的那几个舵机装死人。亚托。x400。sjm400。我都拆装过。还是sjm400方便。要说sjm400不方便的话。就是他的螺丝小。 有点考验动手能力

sjm400换左右两个舵机也是很要命呀!

网友:
SJM v2维护很简单 顶一下

网友:
SJM  V2最牛的就是结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