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加工小喷嘴?

楼主(2006-12-20):
我想加工一个金属小喷嘴,无气喷涂用的,就像杀虫剂喷罐上的喷嘴那种孔径,请教各位老大,该如何加工这个孔?孔径选多大?是钻个通孔还是有其他讲究?谢谢!

网友:
如果一定要自己加工这个孔,唯一的办法是找一根医用4#针头,插入模具中,铜合金铸造成形!

楼主:
不能钻出来吗?这个孔只是个直通孔吗?

网友:
那么细不好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钻出来吗?这个孔只是个直通孔吗?

你能找到最小的钻头是多少?

网友:
就算找到那么细的也很难钻,极容易断!

网友:
偶有0.2毫米的钻头。

楼主:
回晶牙老大:
还没找,我想确定钻多大的孔后再去找,应该有办法找到的,期待各位老大出谋献策!

网友:
你用过无气喷涂机吗?用啥当动力?无气喷涂机是用高压直接把漆喷出的 工业用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 你是想做小无气吗?劝你句别试了 行不通 我家还有台我做试验用的喷机呢 要是工业用的当我没说 直接买喷嘴吧

网友:
这种孔可不是一个圆孔,应该是一个麻花状孔,孔的截面是8字型(2个圆相接),这样喷出的物质经通道相互环绕,能喷很远,(好象属于射流技术-不太懂 )

网友:
感觉 多办不是用来喷漆或涂料,感觉有点象再做汽车电喷嘴

网友:
我有一整套全新的气压喷漆用漆罐和喷头!楼主要是需要联系我!不指望卖钱可以交换工具的...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老兄的建议,我想做的是一个喷食用油的小喷嘴,用压缩空气做动力,已经用喷罐上的小塑料喷嘴做过试验,虽然物化不是很好,但也基本够用,现在要用金属喷嘴取代之,想讨教一个加工金属喷嘴的方法!

网友:
你想做的不是无气喷嘴啊 用气的建意你去买成品喷枪的喷嘴

网友:
这种喷嘴有现成的啊!!!就是那种10几元的小型高压喷壶,带打气的那种,喷嘴是铜的

楼主:
回14楼老兄:是无气喷涂.
        回15楼老兄:那种喷嘴物化不好!

网友:
喷食用油?给劣质大米上油?

楼主:
回17楼兄弟:给大米上油不用这么先进!!!    是一台食品设备上的部件,请求高手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