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做舵机测试器

楼主(2006-12-20):
两KEY,调整周期,范围为15ms-25ms,
脉冲宽度范围:0.5ms-2.5ms,电位器中立位置1.5ms
当两KEY同时按下,进入舵机老化模式(不停疯狂的左右摇摆!看你的舵机能熬多久!),再同时按一次,返回正常测试

楼主:
就是这样子!

网友:
高人啊 支持一下了

网友:
可同时分别控制两只伺服电机

可同时分别控制两只伺服电机,呵呵!!!

网友:
有图---

可以按图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zz-dm.com/commodity/d ... 046&flname=dmcp

你的和LZ的功能不一样的  只有一点点相似
不能相提并论

网友(2007-04-25):
楼主上源程序或HEX文件,光传个原理图没用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搂主

这个没晶体 漂移很大的吧

网友:
好东西,有空做一个

楼主(2007-06-03):
这有源程序!

这个地方有:http://user.qzone.qq.com/34704436

#define zhu

#include "dispatch.h"

#define KeyConstant 0b00000110
#define ADC_VREF_TYPE 0x00

//*****************任务*****************
void pulseOUT(void);
void GetWidth(void);
void key(void);
void aging(void);
//*****************任务*****************

unsigned int width;
unsigned char KeyVal;
unsigned char count_T0;
extern TSdata Tbase[];

//ADC
unsigned int read_adc(unsigned char adc_input)
{
ADMUX=adc_input|ADC_VREF_TYPE;
// Start the AD conversion
ADCSRA|=0x40;
// Wait for the AD conversion to complete
while ((ADCSRA & 0x10)==0);
ADCSRA|=0x10;
return ADCW;
}

//波形产生
void WaveMaker(unsigned short int val)
{
    PORTB.0=1;
    while(val!=0)
    {
        val--;
        #asm("nop\nop\nop\nop");
    }
    PORTB.0=0;
}

void key_bothkey()
{
    static bit ModeFlag;
    ModeFlag=!ModeFlag;
    Tbase[0].pTask=0;
    if(ModeFlag)
    {
        AddTask(aging,0,0,MPT);
        Tbase[1].pTask=0;
    }
    else
    {
        AddTask(pulseOUT,0,0,MPT);
        AddTask(GetWidth,0,0,MPT);
    }
}

void main(void)
{
//端口初始化
DDRB= 0B00000001;
PORTB=0B00000110;

// Timer/Counter 0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CCR0A=0x00;
TIMSK0=0x02;
TCCR0B=0x05;        //1024分频,

// ADC initialization
// ADC Clock frequency: 250.000 kHz
//DIDR0=0x00;
ADMUX=ADC_VREF_TYPE;
ADCSRA=0x85;

count_T0=68;      //设置初值,为20MS

AddTask(pulseOUT,0,0,MPT);
AddTask(GetWidth,0,0,MPT);
AddTask(key,0,0,MPT);

DispatchStart();
while (1)
    {
        DispatchTask();
    }
}

void pulseOUT()
{
    WaveMaker(width+250);     //500us~2500us,足可覆盖舵机范围
}

void aging()
{
    static bit flag;            //+、-标记
    WaveMaker(width+250);           //500us~2500us,足可覆盖舵机范围

    //自动测试舵机
    if(!flag)
    {
        if(width<989)
        {
            width=width+35;
        }
        else
        {
            flag=1;
        }
    }
    else
    {
        if(width>35)
        {
            width=width-35;
        }
        else
        {
            flag=0;
        }
    }
}

void  GetWidth()
{

    width=(read_adc(2)+read_adc(2))/2;
}

void key()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Now,KeyBack,debounce;
    unsigned char temp,temp2;
    temp=PINB&KeyConstant;
    if(temp!=KeyNow)
    {
        KeyNow=temp;
        debounce=0;
        return;
    }

    if(debounce!=0)
    {
        debounce--;
        return;
    }

    temp=PINB&KeyConstant;
    if(temp!=KeyNow)
    {
        KeyNow=temp;
        return;
    }

    temp=KeyNow^KeyBack;
    if(temp==0)
    {
        return;
    }

    KeyBack=KeyNow;
    if(temp&KeyBack)
    {
        return;
    }

    for(temp2=1;temp2<3;temp2++)
    {

        temp>>=1;
        if(temp&1)
        {
            KeyVal=temp2;
            //return;
            break;
        }
    }

    switch(KeyVal)
    {
        case 1:
            if(!(PINB&0b00000110))
            {
                key_bothkey();
                break;
            }

            if(count_T0>22)
            {
                count_T0=count_T0-4;
            }
            break;

        case 2:
            if(!(PINB&0b00000110))
            {
                key_bothkey();
                break;
            }

            if(count_T0<116)
            {
                count_T0=count_T0+4;
            }
            break;

        default:
    }
    KeyVal=0;
}
长叹永恒…
引用删除2楼  朱逸
  评论时间:2006年12月20日 23时51分
"dispatch.c"

#define zhu

#ifdef zhu
#include "dispatch.h"
/*============================相关声明============================*/

/*============================相关定义============================*/
TSdata Tbase[MaxTasks];             //任务数据数组
unsigned char I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message;

/**************************************************************************
系统刷新(在定时器中)
入口=无
出口=无
Author:zhuyi
Date:2006-11-08
**************************************************************************/
interrupt[TIM0_OVF] void ClockUpdate(void)    //定时器时钟
{
    unsigned char index;

    TCNT0=count_T0;

    for(index=0;index<MaxTasks;index++)
    {
        if(Tbase[index].pTask)
        {
            if(Tbase[index].Delay==0)
            {
                if(Tbase[index].Priority==MPT)
                {
                    Tbase[index].RunMe+=1;
                    message=0;
                }
                else
                {
                    ID=index;   //记录任务
                    (*Tbase[index].pTask)();
                }

                if(Tbase[index].Period==255)
                {
                    Tbase[index].pTask=0;
                }
                else
                {
                    Tbase[index].Delay=Tbase[index].Period;
                }
            }
            else
            {
                Tbase[index].Delay--;
            }
        }
    }
}

/**************************************************************************
任务调度函数
(不调用高优先级,并且低优先级的任务最后总会运行,因为它对周期不敏感)
入口=无
出口=无
Author:zhuyi
Date:2006-11-08
**************************************************************************/
void DispatchTask(void)
{
    unsigned char index;
    for(index=0;index<MaxTasks;index++)
    {
        if(Tbase[index].pTask)
        {
            if((Tbase[index].Priority==MPT) && (Tbase[index].RunMe>0))
            {
                ID=index;
                (*Tbase[index].pTask) ();
                Tbase[index].RunMe-=1;
            }
        }
    }
    message=1;
    while(message);
}

/**************************************************************************
添加任务函数
入口=4,任务名;延时;周期;级别{HPT(抢占),MPT(常规)}
出口=添加任务成功与否
Author:zhuyi
Date:2006-11-08
**************************************************************************/
unsigned char AddTask(void ( * pFunction)(), const unsigned char DELAY,
            const unsigned char PERIOD,const unsigned char PRIORITY)
{
unsigned char Index = 0;

// First find a gap in the array
while ((Tbase[Index].pTask !=0 )&& (Index < MaxTasks))
{
      Index++;
  }

if (Index == MaxTasks)
{
   return MaxTasks;
  }

   Tbase[Index].pTask  = pFunction;
Tbase[Index].Delay  = DELAY;
Tbase[Index].Period = PERIOD;
Tbase[Index].Priority=PRIORITY;
Tbase[Index].RunMe  = 0;
return Index;
}

#endif
长叹永恒…
引用删除3楼  朱逸
  评论时间:2006年12月20日 23时52分
"dispatch.h"
#include <tiny13.h>

#ifdef zhu
typedef struct
{
    void(*pTask)(void);
    unsigned char  Delay;
    unsigned char  Period;
    unsigned char  RunMe;
    unsigned char  Priority;
} TSdata;

void DispatchTask(void);

unsigned char AddTask(void ( * pFunction)(), const unsigned char DELAY, const unsigned char PERIOD,const unsigned char PRIORITY);

#define HPT 0
#define MPT 127

#define DispatchStart() #asm("sei")

#define MaxTasks (3)
#endif

网友B:
测试,单向吗
看了下楼主的测试,感觉有些地方还可以交流一下,请问你这样单向的发送脉冲,怎么知道舵机就到达了设定位置了呢,没有到达设定位置有该怎么处理.还有如果完整测试一个舵机的话,驱动电流也是需要考虑的,不知道楼主认同我的观点么,呵呵?

网友C:
22楼:
你有些误解LZ了;
简易的舵机测试器只是一个信号发生器,无法测试舵机的任何参数的,比如反应时间,空载电流,负载电流,以及定位精度等;
要做到上述的测试要求,测试器的结构就复杂多了;估计做出来价格也差不多近千了;

网友D(2008-01-31):
接口没有交待清楚